滑台移动结构设计,盼高手

楼主(2011-11-02):
设计一滑台,想达到如下要求:滑台停在中间,先移动到左端,让后移动到右端,最后停在中间,左右行程各1.8-2毫米(可以调整),整个过程1秒内完成。定位精度正负0.2。我原来的结构设计是通过电机带动偏心轴,来实现的。可是调整偏心轴有点麻烦,左右偏移不太容易控制,停止的中间的定位精度不太准确。请各位提提意见,指导一下。

补充内容 (2011-11-7 10:08):
大家可以到这里看看,我发的另一个帖子“我在飞”大侠提供的建议: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2,大家再参考补充一下。

补充内容 (2011-12-29 08:28):
plaspro大侠的构思和我现在用的是一样的,大家参考一下(页的最下端):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8,不过这样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电机旋转停止后,有时候会出现过冲现象。

网友:
凸轮试试看呵呵不够字符数

网友:
如此定位精度,我想还是使用丝杆比较好点吧,偏心轮调节定位不好做,凸轮调节就更不好做了,我想还是用微型丝杆比较好。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有现成的平移台,步进电机,丝杠传动。达到你的要求很容易。也不是很贵

网友:
手动还是自动呢?精度倒是不高,方案如:滑槽、导轨、丝杆、连杆加滑槽等

网友:
感觉你说得不清楚,你是不是想要调节中间的螺丝?调节之后要进行开模换零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容易晒。

网友A:
如果是我可以拿张图纸你借鉴一下

楼主:
还有其他的,好方案吗?我是控制最上面那个滑台。目前,我用偏心轴控制,调整麻烦。整个机器是用plc控制电机,旋转一周,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可以拿张图纸你借鉴一下

给个图纸,大家参照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图纸,大家参照一下吧!

我不会画图,你能说一下做什么的吗?

网友:
可以用直线电机,选型时看直线电机的精度

网友:
给个图纸,大家参照一下吧

网友:
用偏心轮机构可以实现。

网友A:
选择气缸可以吗。这个容易做,

网友:
不瞒你说, 你这个东西跟我做的喇叭电流调节机很类似

网友B:
成本有要求吗?如果可以接受高成本可以选择电缸,选择点数可以控制中间停止的位置,定位精度高,调整方便,改个参数就可以了。如果接受不了这么高的代价,可以选滚珠丝杠和直线导轨一体的线性模组,通过控制步进电机实现对位置的控制,精度也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气缸可以吗。这个容易做,

气缸如何能实现,我也想用气缸,可是想不出来啊!快说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有要求吗?如果可以接受高成本可以选择电缸,选择点数可以控制中间停止的位置,定位精度高,调整方便, ...

成本当然不能高了,我现在使用的这套机构全部成本也就800元就够了,只能控制在这一下。

网友:
简易机械手你会吗?可以考虑用这个

网友C:
搞个平面凸轮就可以了!用气缸带动就O了!

网友D:
用曲柄滑块机构就可以,最简单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平面凸轮就可以了!用气缸带动就O了!

平面凸轮说来听听,给个简易图片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曲柄滑块机构就可以,最简单的了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气缸可以吗。这个容易做,

我对你说的气缸这方面挺感兴趣。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你说的气缸这方面挺感兴趣。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我要看看你的全套机械结构在下定论。如果你介意的话就算了,或者你不介意可以加我

网友E:
弱弱的提个意见,不知道可行不,在你原先设计的基础上再加上定位槽(线)之类的,利用加工精度来保证。装配时只要利用定位槽(线)一致时就可以基本能达到要求了

网友:
用伺服油缸可能精度高点,电机带动偏心轴能达到平行移动吗?可以考虑做一个摆动机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提个意见,不知道可行不,在你原先设计的基础上再加上定位槽(线)之类的,利用加工精度来保证。装配 ...

原来的左右移动量是靠调整偏心轴来实现的,定位刻度不太好处理。

网友:
中间停车,感应停电机。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麻烦发图

网友:
反应太慢了,先占个位置了再来看看你的图

网友:
个人意见:或许可以参照一下那种修鞋用的缝纫机,就是不晓得楼主有没有见过,很简单,一圈正好是一个行程

网友:
用丝杆时间上可能不行,用步进加个柔性结构应该可行的

网友:
通过控制步进电机实现对位置的控制,精度也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曲柄连杆机构,,,,,,,

网友:
滑台两端各加一个相同的拉簧,电机带动以个凸轮旋转,凸轮推动滑台移动。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这个方案最简单实用,用步进电机+丝杠成不太高

网友:
中间位置停止时可以加一个光电开关

网友:
步进机构,齿轮齿条结构呀,步进电机好处理一些哦

网友:
齿轮齿条机构应该可以满足要求哇

网友:
滚珠丝杆+伺服电机控制可以达到0.1丝的精度

网友:
你的这个机构其实很简单的,用凸轮机构可以设计完成 ,跟你的偏心机构是一样的原理,但是凸轮加工上可能会产生误差,但是对于你的精度 应该也没有问题的,齿轮齿条应该会好一点。我建议用齿轮齿条机构。

网友:
SMC有电动滑台可以达到定位精度正负0.02,另外也可以自己做伺服电机+丝杠(定位精度可达正负0.02),伺服电机+同步带(定位精度达正负0.1)

网友:
感觉楼主 不想要所谓的丝杆 步进结构 对于这个进度 和移动尺寸的确用凸轮可以实现的!

网友:
其他方案是有,可以把这个部位提高,采用通过的方式自然对中。只想要做上下移动即可。方便也稳定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学习

楼主:
凸轮调整行程恐怕不方便吧!目前基本确定用气缸,定了一个,等气缸来了,试试看。

网友:
不懂  来学的 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案 呵呵 偷偷的

网友F:
可否用偏心轮、导轨加弹簧

网友:
丝杆+伺服电机,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伺服马达加高精度丝杆,使用PLC控制。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从图看,此机构调整麻烦,定位精度不好,还是使用滚珠丝杆比较好。

网友:
偏心轮比气缸现实多了!
建议加上减速机和曲柄连杆,控制上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没想明白!进来学习下。感觉气缸定位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否用偏心轮、导轨加弹簧

偏心轮如何调整偏移量,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用凸轮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的。在你的机构做一些细小的改动就可以了。详细加QQ738268909聊

网友:
丝杆加步进,加滑道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G:
两支气缸,相向叠加,根据气缸不同状态可以有四个位置点..

网友:
伺服+丝杠恐怕时间不够,用气缸只需两个气缸叠加,简单实用。

网友:
伺服电机+丝杠传动即可实现

网友H(2011-12-16):
你们都说自己的方案,怎么就没人帮楼主分析一下他的机构为什么偏差大,我们的设备里有类似机构,也是步进电机+偏心轮的,精度可以达到0.001mm精确定位,楼主的结构没任何问题,问题出在控制上啊。不想用步进电机就加个光耦在系统里,很简单的解决办法。

网友:
凸轮机构加此轮齿条加气缸

网友:
用气缸就行!
简单,实用!

网友I:
看了你的两个结构(一个气动,一个偏心轮),个人觉得偏心轮的好一些。精度应该不止0.1mm的级别,稍稍加工好点可以达到0.01mm以内的。控制 起点· 结束点 也非常简单

网友I:
不应该直接用电机驱动,可以搞些可以调节的间歇运动驱动,也好加编码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应该直接用电机驱动,可以搞些可以调节的间歇运动驱动,也好加编码器等等

能说的在详细点吗?什么样的可以调节的间歇运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支气缸,相向叠加,根据气缸不同状态可以有四个位置点..

方法可行,但调节行程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们都说自己的方案,怎么就没人帮楼主分析一下他的机构为什么偏差大,我们的设备里有类似机构,也是步进电 ...

能再详细说一下吗?如何加入光耦,能把你们设备的局部图片给个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你的两个结构(一个气动,一个偏心轮),个人觉得偏心轮的好一些。精度应该不止0.1mm的级别,稍稍加工好 ...

偏心轮调节偏心量有点麻烦,因为偏心的大小需要根据现场调节,你有什么好的方案吗?控制上有什么好的方法?现在用电机经常出现过冲现象!

网友:
很多方式都可以达到你的这种要求,如果想用纯机械的就要求加工精度高一点,或者用电钢

网友:
偏心轴和滑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应该是电机加微型丝杆容易达成需求

网友:
找桃花岛主的联系,她有滚珠丝杠,伺服电机,定位精度可到0.02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就是这种结构,问题是电机现在旋转一周后有时会出现过冲现象。这就导致停止时不在中心的现象,请问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看看能用这个触发下你的思维不?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这种结构,问题是电机现在旋转一周后有时会出现过冲现象。这就导致停止时不在中心的现象,请问你 ...

你没用槽轮吧?
槽轮有停歇时间,不用停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没用槽轮吧?
槽轮有停歇时间,不用停电机

不行啊,这个方案在这不能用!

网友:
                  用私服马达就可以

网友(2012-02-14):
如果用凸轮,那么原理应该和偏心套的原理一样,可能还是要要求加工精度

网友(2012-10-25):
楼主要求这么高我觉得就用伺服带丝杆吧,调起来快、容易,速度还快,定位精准

网友(2012-12-05):
可以看看滑块的结构哪样可以手动调节

网友:
还是用凸轮吧

网友(2018-03-20):
用滚珠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