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支撑件能否加工

楼主(2011-11-02):
这个支撑件计划装在液压缸活塞杆端部,圆弧面顶在钢轨上,不知道能否机加工,请教大师们
这个零件该怎么加工

网友:
不知道工件多大 所以没法具体说用啥工艺
可以线切割外形(主要是R400那里)配合车床车红色部分

不知道R400的粗糙度要求怎么样 反正如果要求高的话 线切割满足不了要求

那就只能铣了 不过不知道拐弯那里的R角大小 也不知道零件的宽度 所以铣刀是不是过细过长 振动过大 就说不好了

另外不知道螺纹那里的孔径 如果是用丝锥攻丝的话 底孔要比螺纹长度长 再加上钻头顶面的角度 不知道蓝色部分会不会透

网友(点评):
多谢,给你个三维图分析一下吧

楼主:
支撑件三维图  请大虾们分析一下

网友:
你要什么材料的,拿图和尺寸来我做给你。

网友:
轮廓外形,车床加数控就ok了,给外面做的话都能做,除非你要的精度特别高.........

网友:
蓝色的线切割
红色的车加工
然后焊接一下
交差!

网友(点评):
焊接易变形吧,螺纹会不会装不上

网友:
卧铣加数控车床,全加工也不过七八道工序,批量做加工费不贵。

网友:
上面带螺纹的多大?可以找个标准螺母或者自己加工个  然后焊接到一起

网友:
新手求指教,我也是做液压的

网友:
这个貌似不难加工啊,可能是我太肤浅了。等候大虾们的高见。

网友:
简单不能在简单的活了。

网友:
同意8楼意见

网友:
没什么难的,不就是个支撑座吗,估计尺寸精度和表面要求都不会很高。用车和铣就能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