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齿轮背隙与载荷的关系

楼主(2011-11-02):
     昨天与一个老外供应商讨论精密行星轮的减速机产品,我告诉他台湾的产品背隙可以做到2.5弧分,而他们的产品只有4弧分。后来他画了一幅背隙与载荷的关系曲线,跟我说载荷增加背隙会降低,跟空载时不同。
    这类减速机一般最大载荷是额定载荷的3倍以上,齿形的弹性变形会产生磨损一般可以忽略不计。
    其他减速机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曲线,请专业人士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   没做过精密行星轮的减速机产品,但是有限元分析的时候都是把齿按悬臂梁算的,而且我做齿轮也有段时间了,一般齿轮可以“齿形的弹性变形会产生磨损一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你的背隙到2.5弧分了精密齿轮,再说“齿形的弹性变形会产生磨损一般可以忽略不计”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

网友A:
还有理论上没有背隙的齿轮应该也能传动,正因为齿轮在传动中齿形会变形,所有的齿轮才需要背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没做过精密行星轮的减速机产品,但是有限元分析的时候都是把齿按悬臂梁算的,而且我做齿轮也有段时间了 ...

谢谢!变形跟载荷大小肯定是有关系的,关键是行业内是否有背隙与载荷关系的曲线,帮助用户判断4弧分好还是2.5弧分对于加载之后的间隙与磨损的取舍更加平衡。对于在额定载荷下齿面变形量及侧隙的关系,好一点减速机厂家在制定一个产品的背隙精度的选型时,这些都有考虑的,所以选型手册中有些精度的减速机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理论上没有背隙的齿轮应该也能传动,正因为齿轮在传动中齿形会变形,所有的齿轮才需要背隙的

是能够传动,关键是0背隙的时候齿面是两面磨损,这样的话在使用中对材料、热处理、润滑的要求非常高,寿命也打折
不知道大侠对这块有没有研究,可以深入的探讨。
比方说材料45钢,模数是1,齿数的20的齿轮,载荷30NM,长时间使用。那么这个齿轮变形磨损跟背隙的最佳点在哪里?传统机械手册中精度等级跟载荷参数是分离的,正规的传动件与减速机厂商是否会去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能够传动,关键是0背隙的时候齿面是两面磨损,这样的话在使用中对材料、热处理、润滑的要求非常高,寿 ...

我做的是普通减速机以及矿山、煤矿上用的齿轮;看你这么一说我也挺有兴趣的,虽然用过有限元分析过,但是:
第一:是静态,没考虑动态 单齿进入啮合区到正常啮合再到出啮合区的情况
第二:我用的也不是专业的分析软件,觉得分析结果跟实际有点出入
求高人来分享分享这方面的知识啊

网友(点评):
通用有限元软件解决不了问题的,更多应该是基于实验测试的结果。

网友(2012-04-01):
关键是0背隙的时候齿面是两面磨损。

网友(2013-06-01):
分享的很好,真心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