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链轮链条怎么装配

楼主(2011-11-02):
大家好,我想问下在装配模式下怎么装配链轮链条,如果让它们能有关联动作效果就更好啦!

网友A:
加辅助线吧。一般我都是用线框模型来做运动动画的。忽略一些曲面什么的会好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辅助线吧。一般我都是用线框模型来做运动动画的。忽略一些曲面什么的会好做很多。

谢谢您的回复!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
有更好的方法吗,能说的具体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