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花针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楼主(2011-11-02):
平时生活中我们都见过绣花针,自己也接触五金行业多年了,就是没有见过这针是怎么做的。虽然大概都知道一些工艺,可是它那么便宜的单价实在不能理解

网友:
等待高手指点,很想知道

网友:
应该是磨出来的,你可以参考缝衣针的工艺:
拉丝、裁剪、磨尖、冲孔、。。。。。热处理、抛光、包装

网友:
小东西也有利润 有钱就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大概是拉丝,落料,冲压,磨针,去毛刺,抛光。

针眼针眼{:soso__15406625974063332585_3:}冲压的吗?

网友:
学习,想想还真不知道

楼主:
貌似LIAOYAO 高人知道,可是不讲。期待下一位高人吧

网友(点评):
社区内搜索“绣花针”就有几个帖子,自己动手搜搜有困难吗?

网友:
是呀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网友:
你就把迷解了啥,还在故弄玄虚。

网友:
小小绣花针竟然有这么多学问呀。

网友:
木有想过,谁小时候手磨来着

网友B:
绣花针的制作,约有20道左右工序。大致是:钢丝拉直-冲压(将针鼻子处,冲成大约有直径4mm的饼状,然后再冲出针孔。冲针鼻孔没有下模(凹模),冲头是工人用手工在普通砂轮上磨出的。每冲5000次左右,就要重磨。)-冲字和线槽-冲裁去掉多余的部分-磨尖(分几次)-去毛刺-磨光-抛光-检验包装等.
       远古时期人类就学会了制造和使用针了。最早的针是用大的鱼刺制作,针孔应该是用坚硬的尖石头连磨带钻制出来的。到了人类学会使用青铜器以后,应该是将铸造好的铜条经过敲打,变成比较细的铜丝,然后将一头敲扁,再用尖石头磨出针眼,然后用手工将针孔周围多余的部分磨掉,再磨出针尖就行了。再到后来,有了铁器,有了钻头,就可以在较粗的铁丝上钻一小圆孔,然后用锤轻轻敲打,使铁丝延展,于是针孔就变长了,最后用两块磨石,中间夹着针,搓动磨石,真就会磨的极好。
       绣花针按长度5厘米,平均直径1.0毫米来计算,体积为40立方毫米,质量为0.3克,算上加工的材料损失,1千克铁可以做2000根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绣花针的制作,约有20道左右工序。大致是:钢丝拉直-冲压(将针鼻子处,冲成大约有直径4mm的饼状,然后再冲 ...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学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貌似LIAOYAO 高人知道,可是不讲。期待下一位高人吧

新来的不会搜。麻烦大侠告知。不胜感激涕零

网友(点评):
看看页头上面,大剌剌的“请输入搜索内容”,...

网友:
这个帖子有意思,以前没有深入研究过,学习了

网友:
是鉄锄磨出来的吧?不是只要工夫深鉄锄磨成绣花针

网友:
模具冲出来的。。。。。。。。。。。。。。。。

网友:
牙签,吸管,李嘉诚的塑料花都让人成了亿万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