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定位精度选用,请教

楼主(2011-11-02):
求高精度旋转定位机构,本人设想直接用一个减速比1:100的步进直接驱动,不知精度能否达到,求高人指教,有没有更好的案例,谢谢。
旋转角度在正负10度之间,旋转分辨率在0.02度以下,旋转重量在3KG以下,长260宽200mm的工件。

网友:
你这个规格的,买一个伺服转盘就可以了,你告诉人家精度,有你合适的,一般价格水平的,用台湾的,档次高的,用德国或瑞士的,

大的,找阿拉做,现在正在做一个大的,直径几米的,

网友(点评):
大侠也做这个?几米是工作台面还是伺服本身安装面直径,估计是后者,呵呵。

楼主:
能不能介绍个台湾的品牌我查下看下,主要是从成本问题考虑

网友:
伺服转盘,第一次听说,领教了

网友:
用间歇分割器,你的这个精度完全可以达到。我用过台湾潭子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A:
用间歇分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间歇分割器

一个是太大,还有一个是角度不可变。网上找了个电动转台,不知精度有没有吹水。

电动转台

电动转台

网友B:
谐波减速器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高减速比,按你要求的精度,国产的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
DD马达,

缺点就是有点贵

网友:
用间歇分割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波减速器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高减速比,按你要求的精度,国产的就能满足要求

找了好久,都没有介绍有精度参数,都说性能优越,
你是否能介绍个品牌,我去查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好久,都没有介绍有精度参数,都说性能优越,
你是否能介绍个品牌,我去查查

北京谐波传动技术研究所,最高精度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