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8磁铁的磁力问题

楼主(2011-11-02):
设计上越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前辈,外径39内径20厚度3mm,轴向充磁的圆环形磁铁,饱和充磁的话磁力有多大?

网友:
吸力大概在8到9公斤,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兄弟,你确定吗?我这是要写到合同里的,要是确定的话真的谢谢你了!

网友(点评):
呃...我这是理论上推算的,只是个参考数值,实际测量值你最好问下你们的供应商吧。

楼主:
以前都是凭经验的,今天签合同的时候领导说要在验收标准上写明单片磁铁的磁力有多大进行验收,无语了..

网友:
可以理解,磁铁行业内的检验标准测表磁、磁通等等,一般人都搞不清楚,测吸力虽说挺外行,不过很直观。

建议和你们供应商讨论下商量一个直观可行的检验方案。

网友:
没有吸力这个标准吧,如同一磁铁对铁中碳含量不同,吸力都不同

网友:
应该是磁通值吧
高斯计测一下就是了

网友:
用高斯计测表场,与理论值有误差。

网友(2022-08-30):
理论生产和实际差距很大的

网友:
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直接买一个手动的高斯计并定义好检测高度。侧量吸附力存在比较大的争议,线圈厂也是看高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