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需要预拉吗?

楼主(2011-11-02):
总是听说丝杠的拉伸量,我所见过的丝杠装配没有预拉啊,请行家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谢谢。如果预拉的话,要怎样做呢?谢谢。

网友:
看使用状况定。一般地讲,数控小机床上一般都会使用预拉伸来消除热涨误差和扰度;而在一些高精密的机床中却不需要,因为只要控制丝杠的温度不升高就可以不预拉伸。预拉伸量是根据丝杠每米在温度升高1度时伸长约0.012mm计算得来的。还有丝杠的预拉伸量必须告知给丝杠制作厂家,他们要根据这个值对丝杠进行螺距的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