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泄油

楼主(2011-11-02):
看到一本书上,一个液压马达除进油口和回油口外,还有两个油口,一个油口接主回油路回油箱,另一个油口接系统泄油路回油箱。问题:一个马达为什么有两个泄油口?

网友:
液压马达有泄油是正常的,你所谓的两个泄油口应该不是一个地方的,要有结构图才知道!!!

楼主:
这个液压马达是张利平著的《液压传动系统设计与使用》第202页图5-11 WY-100型履带式全液压单斗挖掘机的液压系统图中的,没有结构图。

网友:
马达一般3个接口:进油、回油、困油泄油口
第四个是不是冲洗油路接口呢?

网友A:
只怕一个是冲洗一个是泄漏。你把图贴上来看看

楼主:
看了后面的文字说明:这个马达的4个油口分别为:进油口、回油口、泄油口和冲洗油口。
冲洗油口的作用:1.将液压马达壳体内的磨损颗粒冲洗掉。2.对液压马达预热,防止由于外界环境温度过低、液压马达温度较低时,往主油路通入温度较高的工作油液后,引起配油轴及柱塞副等精密配合部件局部不均匀的热膨胀,使液压马达卡往或咬死而产生故障(即所谓的热冲击)。
(抄书上的,)

网友:
是冲洗油口作用,有压力,流量,温度,清洁度要求

网友:
上网搜个图就看明白了,是个环形的结构

网友B(2013-03-14):
引用 网友A:
只怕一个是冲洗一个是泄漏。你把图贴上来看看

冲洗油口是拿什么来冲洗呢,液压油还是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洗油口是拿什么来冲洗呢,液压油还是水

网友:
不光是液压马达,柱塞泵 有的也有四个油口,下面的进油,上面大口出油,还有两个一个是外泄一个冲洗油口

网友(2013-07-30):
我们公司采购brevini的马达,是没有配冲洗阀的,所以只是有两个卸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