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电枢引出的电线接头,我的方案可否?

楼主(2011-11-02):
电线连接技术请教——单相电机电枢引出的电线接头问题

电风扇用的单相电机,它的电枢绕组会引出5条0.1mm左右的浸漆铜线,另外有一根5芯电线(线头已做好,有8mm长铜芯露出),每芯的直径约1mm,先要求用设备完成绕组引出线与5芯电线的对接。
以前是手工完成的,步骤如下:手工拿着一根电枢铜线,将其绕3圈到对应电线露出的铜线上,多余的电枢铜线剪掉,重复完成5组的缠绕。然后将绕好的线头浸入锡炉,拿出来,即可完成电线的对接。目前的节拍是1分钟20秒。
现在想自动完成这一工艺,也可采用半自动,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较好的方法,用最简便的方法实现电线的对接?

我的初步设想是这样的:做一个含有5个卡槽的治具,手工将5芯电线的5芯分别放入5个卡槽,手工将电枢的5根铜线放入相应的卡槽,机器自动将5个卡槽压紧,机器将电枢铜线与5芯电线端的铜线露出端夹紧,绕芯线旋转3圈左右,使绕城1股,机器自动将多余铜线剪掉,机器自动浸锡。完成。

大家觉得我设想的方案可行性如何?

楼主:
怎么只看帖不回帖啊?有高见的发表下~

网友:
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我是外行。不还意思,没给你帮助,还学了你的东西。

楼主(2012-02-26):
利用3个星期的空闲时间设计出了这台设备。设备总共5个动作,人工上料,自动完成绕线、浸锡。本想把所有图纸都贴出来让高手指点指点,才发现上传附件有太多限制了,无奈就贴一张算了,算是回报一下本贴的进展,等机器试机后,再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真不错,又学到了一些知识,谢谢了!

楼主(2012-05-14):
进度追踪:
进度拖拖拉拉了有段时间了,机器已经做出来,经过初步调试,能够完成预定功能。只是还有不太完善的地方,需要进一步修改……
调试机器在土豆视频地址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TxTufESD-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