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国产普通机床的刀架哪家做的比较好!

楼主(2011-11-02):
如题,买了个新刀架,装上刀后压紧,结果整个刀架变形,根本换不了位
不是数控刀架,普通刀架,国产的哪家质量比较好

网友:
不知道。。。。。。。。。。这东西貌似都机床厂家自己做的

网友:
变形是你两结合面不平 和刀架没关系

网友(2011-12-29):
以前在机床厂,刀架都是用整块锻打料加工的。

网友:
国产用的多的,便宜的以宏达、亚兴两家居多,但是问题也挺多,像你这样子压上刀无法转位倒是第一次听说。然后再还有三和刀架。烟台环球的没怎么用过,售后不好太牛了。估计质量可能比上面三家好些。这只是估计。国产的四工位刀架价格便宜,真就说不上来哪家能像台湾六鑫的卧式刀塔一样可靠的。

国产功能部件的现状。不过有哪位大侠知道好一点儿的厂家也说一声,很希望知道。

网友:
刀架是配件不像机床   不可能有那么出名吧...........

网友:
哪一家的曝曝,普通的一般是机床厂家自己做。

网友:
烟台环球的要好些。烟台环球的要好些。

网友:
江苏常州这边好像有家专门做刀架的。我不是做机床的不太清楚。网上收收

网友:
锻块铁  找人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