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活塞组合阶梯密封应该怎么安装?

楼主(2011-11-02):
液压缸活塞组合阶梯密封应该怎么安装?我们组装的时候经常会损坏密封,一直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不应该损坏啊 。。。  不清楚怎么损坏的 。

网友:
成批组装要用套模,少量或单个组装要用白铁皮剪裁的圈模,安装前模口涂上油然后提起缸杆随重力对准缸口自然就下去了。如果感觉有点紧用人力推和用橡皮锤、铜锤敲击缸口和杆头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格莱圈,批量最好做工装

网友:
倒是经常切防尘圈。楼上说的随重力下沉?没这么松吧,那样配合得多松

网友:
安装前模口涂不涂上油,就看个人操作,有的师傅就是要抺干,才安装,这样好用上力。

楼主:
自重下去?不可能,就是O型圈都不能自重下去,更别说组合阶梯密封了!!!
我主要是想问的如何把密封装到活塞上去。因为密封槽和密封的尺寸一样的,必须要把密封放大了才能装上。如果装过这个密封的人就知道了!

网友:
自制一个密封模吧,我以为是往缸口上装活塞呢?不过我想是耐磨圈吧?或者是格来圈一类的,能发个图吗?

网友:
希望装过的人来解决,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