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洗衣机减速离合器,请教

楼主(2011-11-02):
好久没发帖,最近洗衣机坏了,接触到洗衣机减速离合器,感觉很巧妙的东西。但没有拆解。不了解具体的原理。那位高人是搞洗衣机的,请赐教啊!
那个离合怎么靠方丝弹簧就能离合呢?具体谁给讲讲结构?多谢,多谢。

网友:
这个我修过 应该是棘轮  放水电磁铁动作的时候,一个压板移开,棘齿啮合,外筒与波轮一起转动,实现脱水。电磁铁关闭,棘齿脱开,外筒失去动力,只有一点点的因摩擦力带动的转动。

网友:
至于 图片 就是两个同心轴,中间带波轮,外面带外筒,分别连着一个塑料棘轮,关键看棘轮齿有没有把他两连在一起,脱水,连在一起,洗衣分开。外加一个刹车,洗衣的时候抱住。

网友:
仔细看了下图  以前把这个想简单了。没想到减速这一块

网友:
我修是因为 图号2的调节螺钉松了 无法脱水,自己琢磨了半天,把螺丝归位,能用了。不知楼主的是什么坏了?

网友:
再猜测一下:洗衣服时,行星减速器的内齿圈被刹车抱死,行星轮与太阳轮通过棘爪的运动分离,这时,行星轮以低速洗衣,脱水时,内齿圈被放开,行星轮与太阳轮抱死,电机带动太阳轮旋转时,由于行星轮与太阳轮抱死,所以带动内齿圈同速旋转,而外筒与内齿圈连在一起,所以,此时,波轮,外筒等速高速旋转。

网友:
至于 方丝离合器 想不透

网友:
这个跟排水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
关键就在方丝离合器上,不明白是怎么离合的,棘轮怎么控制方丝的?

楼主:
这一总成应该叫离合器、减速器总成,洗涤时,棘爪和棘轮相互结合并给棘轮一逆时针的旋转位移(面对皮带轮看),保证离合器分离,不论洗涤的转向如何,皮带轮带动轴套和行星减速器输入轴,再经行星减速器减速后由波轮轴输出,带动波轮旋转。
脱水状态下,棘爪和棘轮分离,离合器啮合,皮带轮逆时针旋转(面对皮带轮看),带动轴套和行星减速器输入轴,经方丝抱簧把力矩传递给脱水轴,脱水轴带动脱水桶顺时针旋转(面对波轮看)。在此状态下,如电机转向调换,因方丝报簧有旋向(一般为右旋),轴套和方丝抱簧仍可以分离,即相当于离合器分离的状态,波轮能和正常脱水旋向相反的方向旋转。

楼主:
离合器是控制洗衣机的洗涤(漂洗)与脱水工作程序的,只有离和合的动作,没有正转和反转。
洗衣机在洗涤和漂洗时,马达做顺、逆时针(正反)转动,脱水时,顺时针单向转动。马达正反方向的转动,是靠马达的两组绕组相互更替做正副绕组作用形成的。
洗衣机在洗涤和漂洗的状态下,是减速的,减速是通过减速器中的小齿轮带动大齿轮来达到的,大齿轮是由几个行星状小齿轮组的。
离合器控制洗衣机的洗涤与脱水的原理:洗衣时,离合器顶住棘轮,棘轮固定了抱簧的尾部,无论是电机正转还是反转,抱簧都呈松弛状态,不会对脱水桶起作用,皮带带动波轮作正反运转。脱水时,离合器离开棘轮(排水时已动作了),这时马达正转,抱簧会越抱越紧,从而带动脱水桶飞速转动起来。

楼主:
我渐渐明白了! 抱簧,一个字很重要。

网友:
我应该也明白了

网友:
迷茫了 ,看来还有很多东西要学的 机电机电 都要懂

网友:
下载下来看了下,确实是好东西,顶一下

网友(2013-05-07):
我最近也遇到此问题,调整螺钉2后仍不能正常工作,感觉是刹车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