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的压力能不能像电流一样相加?

楼主(2011-11-02):
一个油路的压力为1Mpa,另一个油路的压力是2Mpa,这个油路合并,合并后油路的压力是不是3Mpa?为什么?液压初学者的提问,比较初级,请高手解答。

网友:
记得液压课老师第一节课讲:
负载决定压力
流量决定速度

网友A:
你油路怎么合并呢?
所谓压力,和电压不同的,没有随意定零压力点的的特征。你想说的应该是串联,但是油压不会像电路一样,可以假设0电势点。如果串联了,1MPa的就是薄弱环节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的看法是:合并后油路的压力肯定不是3Mpa,而且是小于2MPa。但究竟是多少数值,要视其他约束条件而定,极有可能在1MPa至2MPa之间。

网友:
不可以
如果是并联的话,系统压力最高2MP

网友(点评):
还有可能是1MPa

网友:
如果是油泵串联,强度足够的话,是可以相加的

网友:
如果你需要4mpa的压力,(我认为只能有一条油管),压力只有1mpa的话,你可以改变回路设计,反复打压来得到4mpa吧,记得有个帖子介绍了增压器,你可以找一下看看,我也是新人,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
还是2mpa,具体看回路:大流量小压力,小流量大压力

楼主:
比如是这样的回路,能不能驱动负载?单向阀、溢流阀等其他辅助元件省去。请各位液压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2Mpa的泵会给1Mpa的泵加压,从而阻挡1Mpa发挥他的压力,而2Mpa因为阻挡了1Mpa的泵,损失了能量,造成压力下降,1Mpa的泵因为获得2Mpa泵的压力从而获得高于1Mpa的压力,但泵的设计压力是1Mpa,所以我认为1Mpa的泵会坏

网友(点评):
实际中 没有采用这种方法的,你的2个泵都易损

网友(点评):
的确是两个泵都易损,因为2Mpa的泵同样受到来自于1Mpa的泵的压力而导致实际压力大于2Mpa,从而导致易损

楼主:
期待高手参与讨论。

网友:
明显不行吗 最大才2Mpa

楼主:
谢谢这位液压朋友。看来压力不能相加,流量应该能相加吧。

网友:
过来顶一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是这样的回路,能不能驱动负载?单向阀、溢流阀等其他辅助元件省去。请各位液压高手解答。

这样的连接方法可产生几个结果,高压泵将低压泵反转烧毁电机;或低压泵不起作用:就是不会压力比高压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油路怎么合并呢?
所谓压力,和电压不同的,没有随意定零压力点的的特征。你想说的应该是串联,但是油压 ...

有可能是1MP
没有系统图,只是猜想,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

网友(点评):
是的,但是仅仅简单的合并,不能超过2MPa

网友:
也可能管路有关,越细压力多大/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学习中……

网友:
液压课老师第一节课讲: 负载决定压力,流量决定速度。

网友:
无用之讨论,没有这样的主题,走上了岐路。

网友:
两个高低压泵可以串联的吗?

网友(2012-01-01):
不能。这就是液压和电的区别。

网友:
电池串联的以后可以达到电压叠加的目的。但是液压泵串联就不一定。首先泵设计的额定压力就决定了系统的最高压力不可能高太多。也就是不论串联的第二台泵不论是1mp的或者2mp的,压力一般不能够达到3mp。否则会造成泵的损坏等情况。

网友:
液压里不存在这样的合并!
一个正常的系统它的泵的压力不能比负载压力小
如果楼主这样,1MPa的时候1号泵就损坏了

网友:
并联的话,低压会自动溢流,压力还是2MPa,前提是泵的出口戴单向阀和溢流阀,要不然低压泵会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