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装配间隙配合应该怎么确定?

楼主(2011-11-02):
轴承的装配间隙配合应该怎么确定?是根据什么来定间隙的?一般的轴承的配合取多大间隙?

网友:
需要看外径和装配要求查表求可以吧 。 基孔制

网友:
我也想知道  请权威人士来解答下?

网友:
孔与轴的配合,载荷,转速及工作环境息息相关。

网友:
轴与轴承孔属于基孔制配合,一般比轴承孔大0.005-0.01,如果经常拆,则大0-0.005,还有就是轴承比较大,而且发热多则小0-0.005

楼主:
没有一个确切的回答!!!

网友:
这个我感觉是靠经验的吧
虽然说机械手册上面有表可以查 ,但是有经验的设计人员会很清楚选择多大的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