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架上的铆钉很难取掉,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11-11-02):
公司做汽车车架的,商用车,也就是货车,长年下来累积了一些问题车架,现在想拆散,但车架上的铆钉很难取掉,现在靠人工拿大锤砸,很慢,人也受不了。有什么好的办法?用气割会伤着车架,割开也没意义了。

不知道高手们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个没必要上图吧。。。。。。。。。。

网友:
多大的铆钉,能否发个照片

网友:
磁力钻 把铆接头钻去,轻敲即可。

网友:
无图无真相,有图才好想办法

网友:
手电钻或者气钻,钻去头部,用销子打掉。

网友:
钻孔或用角磨机去掉端面,用冲子冲掉。

网友:
还是先打洋冲后用磁力钻或手电钻比较 好啊

网友:
中学时在车辆厂劳动,看到过铆车架:烧红的大铆钉丢到工位划出一道红线,师傅用像水舀子似的东西接住后,铆到火车货车厢上。坏了的铆钉用个风铲哒哒哒滴几下子就铲掉头部,再用冲头打出去。铆钉有小指头粗吧

网友:
想怎么去就怎么去。除非干活不动脑的人才用大锤打、

网友:
用手电钻和磁力钻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你公司长年积累的问题车架一定是不少吧?你们不是有气动助力机械手吗?在机械手上装上液压铲,铲完铆钉再把铲头拆掉装土样冲对准没铆头的冲就OK了。这么大的车架厂不至于一个气动助力机械手拿不出来吧?

网友:
设计一个轻便的液压顶机,2,3吨应该能把铆钉顶出来

网友(点评):
会不会把车架也压变形

网友:
用电钻钻孔..........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教,我想采取磁力钻的办法取,车架也就百十根
我们还确实没有气动机械手,生产的时候先数控冲冲孔,液压机压成型,然后一条自制的铆接线铆合即可。

网友A:
用气焊烤下铆钉周围应该就很好弄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气焊烤下铆钉周围应该就很好弄下来了。

用气焊烤下来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楼主的意思是把整个架子上的铆钉都弄下来,得其散架,然后调整正形重新铆接。

网友:
要拆车架还要完整,莫非做旧车拼装的?

网友:
设计专业的轻便液压顶,高压高顶力应该能简单快速的把铆钉顶出

网友:
只是加热铆钉周围,通过热胀冷缩原理来取下铆钉,你的理解错了,你理解成整体加热了吧。

网友:
不妨用电钻来试试看行不行。或者气钻

网友(2012-02-03):
你可以用点焊钻头把这些铆钉拆下来啊,用普通的手枪钻头配上点焊钻头很快就拆下来了。有需要电话我13120543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