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怎样检查外圆跟端面垂直度?

楼主(2011-11-02):
要加工一零件,里面的弹簧外圆跟端面有要求,0,2··0,3左右,但现在知道怎样测量?请教师傅啊请高手指点啊谢谢啦

楼主:
我现在是把刀口尺放直,然后把弹簧靠上去,但感觉测量的不准确,想把弹簧端面重新加工但又不知道怎样加工才可以达到要求急死啦。请高手师傅们指点啊

网友:
用角尺测量的,将角尺和弹簧都放在平台上,用角尺靠近弹簧边缘,测量上面的最大距离

网友:
直角尺放在平台上,弹簧靠过去测量,弹簧的垂直度要求不会很高的。

楼主:
谢谢,可是我现在就是有要求的啊 垂直度

楼主:
不知道怎样加工才可以保证垂直度啊?

网友(点评):
磨端面就可以保证垂直度。

楼主:
大家好,有没有好的加工工艺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样加工才可以保证垂直度啊?

你好,磨端面可以吗?怎样磨啊,放哪里磨啊,能否告诉我啊师傅

网友:
用角尺测量的,将角尺和弹簧都放在平台上,用角尺靠近弹簧边缘,用塞尺测量上面的最大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