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NUC刀具半径补偿的用法,请教

楼主(2011-11-02):
关于FANUC刀具半径补偿的用法
有八种方式,在什么情况下适合用哪种,
数控车上用的

像下面的图车外圆S470的球面,用上面的八种中哪种,为什么?我们的数控车是前置刀架的车床。请各位师傅给讲讲!谢谢!

网友A:
你的书是后置刀架的,用刀号3就行了。g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书是后置刀架的,用刀号3就行了。g42

问一下,为什么用3号?
能说说其他几个什么时候用么?
这个不太理解!
谢谢了!

网友:
和判断顺逆圆弧一样,从第三轴的正方向向负方向看,用的是几号的圆弧刀尖位置就是几号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车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