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系列及建议不采用的疑问!

楼主(2011-11-02):
有两个问题:
1.查看螺栓直径及牙距表时,看到螺栓外径还分系列的,为什么要分呢
2.查看汽车标准件手册时,页脚有注释说,尽量不采用括号内的直径,比如有的是M14,为什么说尽量不采用呢 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
为什么纸币和硬币只有1、2、5,首先如果1、2、3、...、9都使用和生产的话就很浪费,其次用1、2、5就能很好的适用实际使用

为什么现在2的少了,因为实际中不需要那么多,1、5就很好用,M14就是2,用的少,就别用它了,不好换

网友(点评):
另外还有优先数的概念,R5,R10,R20,R40,优先用前面的,不够用再用后面的

网友(点评):
道理浅显易懂 但是感觉还是有点不是太通:生活中1、5的货币好用是由数学模型以及实践检验的结果,但是只说M14用的少,不好换就尽量少用好像是 鸡和蛋的悖论一样啊 最好能有高人能从工程技术方面讲讲

网友(点评):
10,12这两个肯定得有,13、14这两个数字不太好.. 11、15是奇数,大直径的数值第一系列都没奇数,所以也没,16这个数字看起来也不错.. 呵呵,我瞎扯的。实际M12与M14差别不大,有12就不用那么多的14了,优先数

网友:
个人理解,括号里的系列该是不常用的规格,产量有限,更换采购有问题,同样地螺纹加工刀具、量检具配备起来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