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重定位,请教

楼主(2011-11-02):
高手介绍下:定位精度为0.025/300重复定位精度0.015,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个人理解0.025/300,是指300mm长度内,到这范围内的任意点能达到定位精度0.025mm,
重复定位精度:是指每次回到同一点的误差在0.015mm以内。

网友A:
定位精度是指机床到达坐标位置时的实测值与理论值(你所要求达到的值)的误差
重复定位精度是指机床重复几次到达位置坐标的误差值
两个所说意义不同、但可能所测的值一样

网友(点评):
重复定位精度不好的机床,其定位精度一定不好。

网友:
楼主的机床精度不高啊

网友:
我来学习下,还不够20个字么,二十个字二十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度是指机床到达坐标位置时的实测值与理论值(你所要求达到的值)的误差
重复定位精度是指机床重复几 ...

通常所说:机床能保证0.03mm。说的是什么精度啊?

网友(点评):
俺理解就是定位精度

网友:
定位精度能达到0.003以内才算好的的数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所说:机床能保证0.03mm。说的是什么精度啊?

一般是指机床的加工精度、

网友:
一般说的是刀架重复定位精度,0.012.

网友:
还是要看出厂按照什么标准,是德国标准还是日本标准,国内标准。不同的标准参数没有可比性。

网友:
其实际上就是你每移动300mm误差是0.025mm,重复定位精度是刀移开你要定位的点,再资回到这个点时的误差是0.02mm

网友:
反映到工件加工精度,就是尺寸误差300mm上保证0.025mm,尺寸集中度0.015mm之内。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