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偏心轴怎么打中心孔快

楼主(2011-11-02):
接了两根三米长的偏心轴,
大家发表下看看都怎么划线,打的中心孔啊?
怕搞不好,长了车起慢啊
260的料。偏心距24mm

网友:
针对全国各地一些有难度的机加工,我们对外承接,出工艺出人员,费用详谈。

网友(点评):
机床厂的交钥匙工程??呵呵

网友:
找两块平板,在轴的两端各放一块,校平。轴放在平板上,用元宝铁固定。

楼主:
打孔都用的电钻啊,手电钻好难打哦,中心孔打出来效果还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孔都用的电钻啊,手电钻好难打哦,中心孔打出来效果还不好

打孔都用的电钻
那还要求到多高的精度

网友:
偏心划线,在用电钻打孔,用四抓卡盘调偏心,在车床上面打表,有划针架吗?过细一点就不会有问题,余量留多一点

网友A:
划好线  在铣床上打中心孔又快又好。

楼主:
铣床只能搬45度角啊,万能的就好了

网友:
既然三米长,打中心孔最好在卧镗上。关键是孔距准确,且两端中心孔的孔距线平行。如果没有卧镗,就只有在车床的托板上想办法装夹也可。用三爪卡盘夹紧中心钻。如果工件还需要磨削。必须打出带护锥的中心孔。

楼主:
没有镗床啊,只有电钻打了,打来孔不太圆啊,不规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镗床啊,只有电钻打了,打来孔不太圆啊,不规则。

有没有听说过【磁吸钻】,就是底座有磁性的小钻床,相当灵活方便,价钱也不贵

楼主:
没有啊,准备买,两三千元

网友:
我想楼主需要解决的是画线的问题吧,钻孔是很好钻的,我们以前做都是用电钻,把轴夹在卡盘上,用尾座顶住电钻,摇尾座手柄进刀,钻出来很标准的,我看你这东西主要是画线有点困难,余量大还好,余量小如何能保证两中心孔在同一线上就不好说了

楼主:
就是啊!就是要保证两条中心线平行有难度。
还有:线即使划好了,打也容易打歪啊。那还是不平行了。

楼主:
划线可以放在车床上划,都还是可以。

网友:
以前玩过短的直接在铣床上打中心孔了,这么长的偏心轴真还没弄过,社区高手真不少啊

楼主:
太长了,铣床也不好干啊。

网友:
随便用电钻打一下 车出园后 用中心架修一下就好了

楼主:
这个可以,一般也就这样的啊

网友:
不知道你的车床是什么型号的   如果车床上不能打出二个中心孔 可以划线先把二个中心孔搞出来 先小钻 然后换大钻 孔会正一些,然后上车床 把不用偏心的先车出来 然后 加垫块 尾坐的顶尖的地方放一个螺母。用顶尖顶住螺母 然后顶在工作上。然后用高度尺 找两头没有偏心的地方 只要二头车过的地方高度一致 然后转四十五度 再量高度 如果这二头也一致 就用电焊把螺母焊在上面 就可以车了 不用打哪个偏心孔了 如果找的正的话 车出来的活 二头的偏心是一致的。不知道这方法行不行 我都是这样做的 不过我作过的活没你哪么长 。

网友:
电钻打完孔后,可以用硬质合金顶尖挤压修整一下,效果蛮好的

楼主:
这也是一种方法,
只是有些校正麻烦啊,长了就不行了,
你这种方法四爪方便。
还是两头中心孔打好了快。
我们要学习最快最简便的方法。

网友(2011-12-08):
偏心划线,在用电钻打孔,用四抓卡盘调偏心,注意方向,在车床上面打表,
余量留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划好线  在铣床上打中心孔又快又好。

三米长..铣床 怎么打中心孔?

网友:
有数显卧銑 。先划轴向线及轴两端垂线。上铣床将轴装夹在V型铁上打表找正(或用数显)。两端中心孔成。

网友:
一句话最好上镗床,什么都能解决

网友:
经济 实惠 方便 容易   支持电钻   有要求的话  上车床加工时  先光一刀  上中心架  修中心孔

楼主(2012-02-18):
是啊,长了真还是麻烦啊。车起来麻烦。打孔很费劲,很多容易打歪。

网友:
手电钻打完中心孔后 顶中心孔车架窝 架中心架 重修中心孔

网友:
批量少就两根,设备又不具备条件,只能将就干了。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