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二机床厂的6150车床怎么样,想买一台

楼主(2011-11-03):
上海第二机床厂的6150车床怎么样啊?有知道经验的请告知下,本人呢打算近期购入

网友:
结实耐用,精度不错,价格能接受,适合半精车和精车,拉毛不好也不舍得。结构几十年如一日,操作不太方便,电子电路用得过多【为了机械结构简单】,电路维修复杂【机械维修简单】,机械传动做得较薄弱,不耐冲击

网友A:
任总说的新的还是旧的,上海二机是电磁离合器的,没摩擦片的。用习惯了还是挺好用的,新的很贵的,6150/1500的都将近6万。买二手要注意买带        精       字的。带不带价格差挺多的。  任总就喜欢买不是很热门的机器。哈哈{:soso__5035261888885866539_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总说的新的还是旧的,上海二机是电磁离合器的,没摩擦片的。用习惯了还是挺好用的,新的很贵的,6150/150 ...

电磁离合器里面是有摩擦片的,雌6雄5【好象是,有点忘了】。只不过吸合是用线圈控制,比机械式劳动强度低,但易损,一般线圈容易烧坏,换一个得3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离合器里面是有摩擦片的,雌6雄5【好象是,有点忘了】。只不过吸合是用线圈控制,比机械式劳动强度低 ...

学习了,我一直以为没有摩擦片的,下次有机会还是找个拆开看看。谢谢

楼主:
锁,好像那里面有摩擦片的,  不过你说的精是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好像那里面有摩擦片的,  不过你说的精是啥意思啊?

“精”就是车床铭牌上有个大大的红色的【精】,按字义理解吧

网友C:
楼主所说的上海第二机床厂已经不复存在了,先在外面所说的上海第二机床厂产品是江苏丹阳做的,已经不能代表原先的上海第二机床厂生产的产品了,由于体制的问题,上海第二机床厂已经整合给上海重型机床厂了,但是他以前的产品已经不做了。

网友(2011-12-03):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说的上海第二机床厂已经不复存在了,先在外面所说的上海第二机床厂产品是江苏丹阳做的,已经不能代表 ...

你说得全对,我原来就是二机床的员工,正宗的二机床早关门了

网友:
我有朋友买这机床做外加工的,精度还可以。

网友:
上海的不好买沈阳的

网友:
希望社区能多些这样的帖子

网友(2012-01-04):
我公司有一台电磁易坏劲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