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件绘制

楼主(2011-11-03):
需在机架A上焊接上件B,件B是由件C和D组焊后加工而成,与件A接触的面也是加工过的,应该如何处理呢?
我是想知道这一类的零件该怎样画,并不针对某个零件。
A和B焊接后加工B上的面则可以用“按加工”和“按焊接”等配置表达加工前后的尺寸,也可以在“按焊接”配置下拆出B件的焊前单件图。但上面的问题不知该如何处理。

网友:
还没接触过焊件的专门画法,也不找资料了,坐等大能出来指点了。话说这个专门画焊件的画法对实际有什么指导意义?指明焊角大小和焊缝位置?

网友:
贴张图上来,看下!!!!!

网友:
啥样的让俺们看看两个零件啥样。

网友(2013-04-16):


网友(2023-10-12):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
楼主截图说明呀

网友:
我不太明白楼主说的意思,如果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