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碰到的一个翻边成型题(第二季)

楼主(2011-11-03):
早段时间我发表了一个“面试碰到的一个翻边成型题”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481
还别说,最近在实际生产中还真的碰到了类似的项目。一开始由于没有好的连续模方案,我做了两套模具,一套算好尺寸下料,四角留R角,一套翻边成型,都是单冲模,这可把我害苦了,效率跟不上啊。
现在我想了一个方案:做一套连续模,前面两步下料,然后在翻边成型之前切断,再翻边(如下图是模具的凹模草图)

但是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产品成型之后需要一个装置把产品弹出来,要么就只能冲一个取一个。想破脑袋也没什么进展,希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下模落料块下面装橡皮弹力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模落料块下面装橡皮弹力垫

是把产品从模具里拿出来装箱,而不是顶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把产品从模具里拿出来装箱,而不是顶料

你想全自动的冲压带装箱吗?还是用磁力取物钳拿模具里面的产品?可以做成机械手和模具配合着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全自动的冲压带装箱吗?还是用磁力取物钳拿模具里面的产品?可以做成机械手和模具配合着工作

做机械手成本太高吧,我只要冲压成型后产品可以从模具出来掉框里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产品有多大,下模弹起来后能不能吹出去,不行的话,看用料带顶出行不行

楼主:
用料带顶出是个不错的想法,谢谢!

网友:
好东西,来学习下,混点分

网友:
以前在日本厂里面做过模具,我觉得你翻好以后最后一步直接切下来,那时候做相机的伸缩镜头,不管是铝的 ,还是不锈钢的都是直接切下来

网友:
路过!进来看看 ,  不懂  学习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机械手成本太高吧,我只要冲压成型后产品可以从模具出来掉框里就好了

还是需要在下面做弹垫,带角度就可以蹦出来成一个方向的抛弧线的垫在箱子里面

网友:
产品大不大?卸料时能不能吹出去,不行用料带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