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自润滑镀层,请推荐

楼主(2011-11-03):
基体是不锈钢,主要是与非金属件接触摩擦。

要求电镀层有自润滑特性,耐磨,

颜色:黑色,厚度 < 5um

请推荐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烧结PTFE,润滑性好点,但很少做这个厚度的

网友:
见过陶瓷镀层的,但是只是耐磨。

网友:
表面喷涂聚四氟,能自润滑。温度没有要求吧?

网友:
二硫化钼,二硫化钨都可以,不过能做的地方不多。

网友(2012-03-10):
不锈钢好像不能电镀吧?

网友:
我是做特氟龙的,烧结后膜厚小于5um怎么能做出来求指教

网友(2018-06-30):
请问楼主,现在还需要吗?
我们可以做自润滑涂层。

网友(2018-11-05):
5um镀层是不是太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