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分析Fanuc B宏,我写的圆弧螺纹程序,实际加工没有成型

楼主(2011-11-03):
O0368
G54

G97M3S400
T0202
M8

G0X73.Z10.
G99
G1Z0.F10.

#1=90
#102=1

WHILE[#1LE120]DO1
N1#2=5*SIN#1

#3=5*COS#1
#100=[2*[31.34+#2]]
#101=#3

G0X#100Z#101
G32W-65.F10.

G0X73.
Z#101
#1=#1+#102

END1
#1=-60

#102=0.5
WHILE[#1GE-120]DO2
N2#2=5*SIN#1
#3=5*COS#1

#100=[2*[40+#2]]

#101=#3-5
G0X#100Z#101
G32W-65.F10.

G0X73.
Z#101

#1=#1-#102

END2
#1=60
#102=1
WHILE[#1LE90]DO3

N3#2=5*SIN#1

#3=5*COS#1
#100=[2*[31.34+#2]]

#101=#3-10
G0X#100Z#101

G32W-65.F10.
G0X73.

Z#101

#1=#1+#102
END3

M5

M9

M30

实际加工中,我用的60度手磨螺纹刀,但是加工没有成型!求指教!

网友A:
我可以解决。。。这个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解决。。。这个很简单的

请指教……
期待你的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指教……
期待你的答案……

传一个和你一样的例题你可以参考一下
程序
O3
M3S8
T0101
G99
G0X70Z2M8
#1=3.5
N10#2=SQRT[3.5*3.5-#1*#1]
#3=4.585-#2
N20G0Z[-24.5+#3]
G32X[29+#1*2]F24
G32Z[-84.5+#3]F10
G32X[63+#1*2]F24
G0Z[-24.5-#3]
G32X[29+#1*2]F24
G32Z[-84.5-#3]F10
G32X[63+#1*2]F24
#3=#3-1
IF[#3GE0]GOTO20
#1=#1-0.05
IF[#1GE1.4]GOTO10
#4=0.6
N30#5=SQRT[1.5*1.5-#4*#4]
#6=#5
N40G0Z[-24.5+#6]
G32X[33-#4*2]F24
G32Z[-84.5+#6]F10
G32X[67-#4*2]F24
G0Z[-24.5-#6]
G32X[33-#4*2]F24
G32Z[-84.5-#6]F10
G32X[67-#4*2]F24
#6=#6-1
IF[#6GE0]GOTO40
#4=#4+0.05
IF[#4LE1.5]GOTO30
G0X100
Z100
M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一个和你一样的例题你可以参考一下
程序
O3

谢谢,请问下你这是用什么刀车的???
那天有时间来研究哈你这个程序。

网友:
4楼师傅能用中文解释下吗  给我们菜鸟学习学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一个和你一样的例题你可以参考一下
程序
O3

全国第三的高手终于出招了!!我们都来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全国第三的高手终于出招了!!我们都来学习下!

老蒋你看我笑话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蒋你看我笑话是吧。。

我是实话实说而已!绝对额米有看你笑话的意思!

楼主:
原来是全国第三在指教,真是荣幸,还有一生有你捧场,真是三生有幸啊!!!

楼主:
终于找到症结所在:原来我的程序没错,是机床出问题了!
机床的脉冲编码器出问题了,每次检测的切入角不正确,导致乱扣,所以没成型!

网友C:
像这种圆弧比较多的可以直接软件编程,为什么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一定要用宏?宏我也学过,不精现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直接软件生成,简单,便捷,高效,出错率低,很容易修改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圆弧比较多的可以直接软件编程,为什么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一定要用宏?宏我也学过,不精现在遇到 ...

我现在毕业才几个月,想学习各种加工思想,各种宏算法,各种工艺等。
这个就是练习思维和算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毕业才几个月,想学习各种加工思想,各种宏算法,各种工艺等。
这个就是练习思维和算法的!

如果是做研究的我没意见,如果是赚钱过日子的,我还是建议做事要朝着目标走且要走最便捷的路,就像李小龙练功一样剪枝蔓立主脑

网友(点评):
环面蜗杆用软件编写不出来~如果写的出来你才是真的牛逼呢~还有你用软件是怎么编出圆弧蜗杆的~求具体方法~别误会我也会的~我只是想看看和我的方式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请加QQ172288625注明:战胜弟弟~谢谢哈~

网友D:
楼主红程序 很厉害呀   可以教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红程序 很厉害呀   可以教教我吗?

高估我了,我其实只会初级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 留个扣扣  我加你 请教请教呢

网友(点评):
我加你为好友了!

网友(点评):
我的扣扣 27080566

网友(2011-12-04):
高手过招呀,,,都是牛人

网友(2012-01-03):
呃  有哦圆弧螺纹?长见识了。。。。

网友(2013-03-20):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