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加工这种铁线

楼主(2011-11-03):
求助,谁能加工这种异型铁线

就是B这部分,不知道怎么加工,不是攻牙螺纹,具体尺寸都有,铁线直径为3.5,到B部分后,最大径变为4 ,表面处理要求电镀,看不懂的可以路过

网友A:
铁的对吗?。具体是什么东东?要求高不?

网友B:
你的图不全,尺寸也不全,你真把这里的人当神人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的对吗?。具体是什么东东?要求高不?

表面处理为电镀,材料是电镀线,我只想知道B部分该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不全,尺寸也不全,你真把这里的人当神人了呀??

图纸是产品部分截图,我只需要B部分的加工方法。铁线直径3.5,到B部分最大直径增加至4,所有需要尺寸都有。我考虑用直径4和直径3.5的铁线对焊,但是这款4直径的异型铁线不知如何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处理为电镀,材料是电镀线,我只想知道B部分该怎么加工

搓牙机见过吗?可以用这个,也可以用滚压的方式做。

网友:
不太懂,这种尺寸有点悬,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呢?比较好奇

网友:
简单的呀!车也可以啥!。。。。

网友:
可以搓出来,可以滚出来,也可以车出来,当然车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我觉得就用3.5的铁线滚压就能达到B位置4毫米的要求了

网友:
对,支持10楼,它就是滚压的,再没有更合理的办法了.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
各位大侠问一句什么是铁线啊?初来乍到没听过

网友:
滚  滚     够长不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