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失效造成磁力泵和屏蔽泵故障,请教

楼主(2011-11-03):
请问有使用磁力泵和屏蔽泵经验的朋友,在石化行业或者在输送各种清洁的或含有少量颗粒、低温或高温、中性或有腐蚀性及气液两相流介质,尤其适用于高温介质时,由于里面的轴承失效引起泵出现故障率高不高?目前使用的轴承是什么材质的,故障率怎样或者使用寿命多长,有什么解决的方案?希望各位顶下,分享分享!

网友:
轴承种类很多,在你这类泵与使用环境下,有陶瓷轴承或特殊合金钢的轴承,关于颗粒,泵的说明会有详细说明,你查一下,也有在某种颗粒下的使用寿命寿命,有具体数据,玩化工都知道这个,阿拉就玩化工输送的,

关于解决方案,就是在工艺设计时一定要选对了泵,这个最关键,选型有误是最致命的东西,选型没有问题,就按泵的寿命更换就可以了,磁力泵一般是进口的,寿命基本是可靠的,阿拉没有发现过什么问题,到寿命,更换,检修,偶尔有轴承提前损坏,这个能知道,比如震动加大了,手摸就知道,不要人家告诉你坏了,自己就知道,马上关前后阀更换就是了,这没有什么纠结的,

楼主:
很详细,谢谢!另外,听说目前国内有厂家用氟塑料和碳纤复合做的轴承,可取代碳化硅轴承,对于干磨、气蚀以及有颗粒存在的情况,对泵的寿命及使用效果都比碳化硅强,但使用温度上限是120度。所以请教下,有没什么流体的温度比120度还要高的呀?如果更换轴承的话,是否可以很快搞定还是会对于生产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详细,谢谢!另外,听说目前国内有厂家用氟塑料和碳纤复合做的轴承,可取代碳化硅轴承,对于干磨、气蚀以 ...

说不上什么详细,都是泛泛而谈,你有真正详细的话题,可以详谈,阿拉做这类系统设计,可以交流,

你说的那个材料有,但不能取代碳化硅材料,不是一类东西,使用场合也不同,

120度以上的液体温度有,许多合成液都有这个问题,不稀奇,关键还是工艺选择,阿拉说过,工艺选择正确,后面事情就少,现在是明白人少,瞎玩,自己玩的什么自己都不懂,最怕这个,

网友:
轴承是这类泵的关键部分。包括轴承的材质,轴承本身结构和轴承安装结构等。高温,有颗粒,腐蚀等,都不是问题,相对来说,工作温度变化范围倒是问题。
轴承失效比较好办,目前,高档的泵都有监测,超差了,换轴承就可以了

楼主:
看资料用杜邦CR6100特种塑料做的滑动轴承的优点大致如下,可以干磨而不损失对磨的金属及陶瓷、耐磨、耐冲击、使用温度从低温至260度,当偶尔出现汽蚀、颗粒等异常工况时,让泵可以正常的工作;对比石墨及碳化硅滑动轴承,该轴承的寿命及可靠性更高,可以延长泵的使用寿命,降低维修的频率。缺点是:CR6100轴承比目前石墨及碳化硅做的轴承要贵的多。该材料资料也可以上该网页浏览一下,http://wenku.baidu.com/view/8f1bba03b52acfc789ebc9da.html。在实际使用中,解决常见问题的方案还是比较多的,在一般的应用中使用石墨或者陶瓷轴承,客户也用的挺好的吧?材料成本更高的杜邦CR6100轴承,其价值在哪些行业或者具体应用的磁力泵或者屏蔽泵体现得出来,会更易被客户接受呢?

网友(2012-10-31):
可以用机封把轴承和介质完全隔离,保持两边压力差就不会腐蚀了
高温介质的话套个冷却管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