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心轴检棒怎么检测

楼主(2011-11-03):
BT50刀柄的心轴检棒怎么检测,上面有直径和长度的刻度值如何检测?哪位有相关资料?刀柄尺寸等等?

网友(2013-11-09):
你要测什么,心棒的跳动吗?还是测量锥度部分角度,有点不清楚啊

网友(2014-02-07):
同轴度还是振摆

网友(2019-08-15):
直接装在机床上测,找出高点,然后再转180度测

网友:
赚个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