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传动强度的个人见解(未完)

楼主(2011-11-03):
低速机械传动(蜗轮蜗杆)设计的一些见解。

做了一段时间低速的传动设计,开始是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参数及公式计算的。设计出来的东西简直大得不得了。例如有一款减速器,按照最有利的情况进行设计,中心距为100多,但是实际上中心距30就就可以达到设计要求了。按照体积上来看,传动件的使用高空间至少减小到原来的1/9,理论上最大减少到1/27,。也就是说,我们设计的机械很多时候是傻大粗,而日本等国的机械小巧精致,功能却不比我们差。

这里面牵涉到计算理论问题,特别是接触问题,实际上对于一些运行时间很短,运转次数很少,运转频率很低的机械,现有理论计算是有问题的。比如接触计算,只有两种,点蚀和胶合,而对材料进行疲劳计算可以发现,点蚀是不需要的,胶合也不需要,因为瞬时温度很低,即闪温很低。应该计算的是接触应力分解之后按照各个强度理论是否达标,还有材料的断裂强度(细小损伤)。这些在现有蜗轮蜗杆传动理论中都没有应用,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楼主:
第二方面是接触材料的问题,后面会讲。第三方面,除了接触强度计算有问题外,还有弯曲疲劳强度的问题。对于低速的设计,我们如果用书上的那一套理论,计算出来的东西就太大了。比如一台减速器,如果使用频率极低,例如控制作用,每次使用的时间也很短。这样的话,在使用弯曲疲劳强度计算,那就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了,这时候应该考虑静强度和应力集中的影响,采用静力学的算法。这种计算应该可以更贴近实际,该省材的省材,该加强的加强,失效理论不同了,再采用那套设计方法,可能得到的数据既浪费,又不安全。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每次发帖字的大小不同呢?看起来很累

网友(点评):
我帮你改大字了,还是4号字体看着舒服。

网友:
精玩蜗轮/蜗杆,就要从根本上甩开现在的所谓公式,这些公式都是早年由当年的天才分析的,严格说,都不适应今天的技术发展了

一是玩数学,玩包络,通过数学模型就知道接触状况,各种偏差对于包络的影响,比如接触斑的位移与曲面曲率的问题,

二是玩材料,什么材料其硬度梯度是如何分布的?其内应力是如何分布与扩散的?知道这个就知道到底会不会坏?一个材料不是越硬越好,是综合性能的评价,

三是玩摩擦,蜗轮、蜗杆是一种滑移传动,理解滑动、表面剪切力,力对于基体的扩散,就可以分析寿命,

四,要知道世界怎么玩,米国在玩滚动蜗轮面,那个典型东西的承载力可以提高许多倍,以后是一个发展方向,

网友(点评):
我做传动时间很短,以前做微纳米机械的。过来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拿出来探讨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蜗轮、蜗杆的本质,玩清楚这些,就懂许多东西,设计的东西就绝对比人家厉害,因为明白,关于这些的详细问题,可以再探讨,但要探讨本质东西,这样才有价值,泛泛讲,都是麸皮,

网友(点评):
多谢!我在计算断裂因子,建立齿轮点蚀的数学模型。只不过现在忙,只能以后慢慢做。齿轮表面接触强度不仅仅与材料和硬度有关,还有其他几个因素

网友(点评):
特别是力学一定要学好,还有数学

网友(点评):
当然不是那几个简单东西,你深入玩下去,随着玩的深入了,会发现很多东西,以前从来不曾理解的东西,会发现现在国内机械行业的肤浅,会发现整个中国工业都必须提高,与世界差的太远了,必须努力了,

网友(点评):
大侠是钢铁行业的出身的,应该知道平二包的故事,其实在包络模型上是不落后的,但几十年都没形成系统的产业,想用也找不到。

网友(点评):
我们的机械教育还停留在遵守规范上,对于本质的东西,却关注很少。还有,就是一些责任部门太懒,很多数据年龄比我还大呢一直在用,工程师又不愿意深究,恶性循环!

网友(点评):
哈哈,01大虾,阿拉其实不是正宗钢铁出身,起码在熟人里面不敢这么说,你说的二次包络我非常了解,其演变历程也知道,东西不错,但为什么没有大面积推广?其原因与那个‘笔挺笔挺的三尖两刃’是一个道理,嫌麻烦

网友(点评):
f 大虾,国内工程师没有什么创新精神,得过且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什么都不深究,早年把苏联算法般过来,现在把‘腚标准’直接改个名字就用,欧三标准,索性改称‘国三’,多改一个字都懒得费力气,没辙

网友(点评):
深有感触,我居然见过照抄的强制标准。可笑的是,居然有抄出问题的地方,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应该是照抄者没有理解标准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方面是接触材料的问题,后面会讲。第三方面,除了接触强度计算有问题外,还有弯曲疲劳强度的问题。对于 ...

    机械设计手册在这方面并不是给专业的传动零件工程师用的,好的减速机供应商有转速跟额定扭矩的关系表,安全系数范围,轴向和径向载荷的值,短时使用与长期运转的的载荷区间,甚至有精度与载荷关系的曲线。有些参数供应商展示的时候只是在他们电脑上看看或者在自己笔记本上手绘。
   所以这些零件传动要更精密设计的话,最好跟专业供应商配合比较好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公式有问题,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是如何通过一些列的理论知识设计出来,或者根据材料与几何尺寸进行选择。如果仅仅是看样本,那只能是选用。关键是如何去做一件东西,特别是没有产品可以选用的情况

网友(点评):
传动模块在设计,加工,装配,量化参数验证,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严格把关,只有在专业供应商配合下才能实现好的结果。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只能改变自己结构设计去适应。如果公司背景够强,直接找供应商按你要求做

网友(点评):
我们的产品是需要在特殊场合使用的,比如煤矿,是不能用现成的产品的。只可惜现有的设计理论并不们真是的反映问题。关键我们只能提承载的要求,这个要求按照现有的设计理论,满足不了空间要求。

网友(点评):
你找找环面包络蜗杆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多点接触,载荷是阿基米德蜗杆的好几倍。中心距大的应该好找一些

网友(点评):
煤矿什么地方用的?阿拉就玩煤矿设备的,

网友(点评):
比如控制阀门电动执行机构,隔爆的或者本安的

网友(点评):
还有能源类的,也需要小,虽然不需要有什么太大的安全要求,但是成本压力很大

网友(点评):
回01,例如韩国的减速器,200Nm的输出扭矩,蜗轮蜗杆中心距可以做到28,我们计算值我忘了,反正比起来这个大的恐怖。国内山寨的也可以用。

网友(点评):
单位是毫米吗?长时间使用的吗?减速比是多少?

网友(点评):
是定位器这些东西啊,我玩那种浮动蜗杆的,这个东西你玩不很小,主要受材料限制,国内材料比德国差的很远,

网友(点评):
如果单位是毫米,这个减速机基本性能不错,我现在能查到的紧急制动扭矩200以上的最小45,但是不能超过25000次。磨损失效的形式更多是基于实验的结果,跟材料和润滑的关系比较大。

网友(点评):
有些减速器使用情况很极端的,就像我说的中心距30的,所受的力是对称循环,每次最多运行30s,动作2万次,很多天才运行一次。这种设计就要完全摒弃现有的设计理论,计算应该回归力学本质。

网友(点评):
山寨的也是30,我想在很迷茫究竟应该取多大的许用应力,没有材料的S_N曲线,空有计算公式也没用。减速比40左右。是毫米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们参加讨论

网友(点评):
国内的材料也的确头疼,还有热处理。一天不跟着都会给你偷懒

网友:
顶,向大家好好学习,以后努力

网友:
学习了,分也赚了,很好!

网友:
顶啊 学习了,分也赚了,很好!

网友A(2012-09-14):
学习了,这两天选用蜗轮蜗杆减速器弄得很麻烦,找不到合适的,尺寸太大了,

网友:
特定的使用条件,特定的材料,需要特定的设计,但不一定适合于通用型的设备!

网友(2015-11-16):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这两天选用蜗轮蜗杆减速器弄得很麻烦,找不到合适的,尺寸太大了,

深有同感!
限于安装空间,只能使用小模数的蜗轮蜗杆,低速重载,非频繁使用,扭矩>100NM, 模数1.5左右。打算全45#。
一直都没有核算通过,头疼!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多少年没更新了?

网友:
基础题,把你的解法发上来让我们看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2016-03-28):
为什么不用kisssoft校核强度?机械设计那能研究那么深啊!那应该算另外一个行当了吧!

网友(点评):
这个软件计算低速蜗轮蜗杆不合适,给定的力矩非常大,但是滑动速度非常低,这时候软件就会出错,模拟时提示温升太大超出范围,但是实际我在测试的时候,几乎没有温升。

网友(2022-12-16):
专业,有所获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4-05-12):
有没有精算的理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