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参数的设定

楼主(2011-11-03):
从事工艺工作有两年了吧,别的方面的工作进度倒是挺大但是感觉加工参数的设定,一直不怎么会设定。一般是先制定工艺后看车间班长的参数后再重新誊写到正式的工艺上。我现在很想知道这些参数怎么设定,毕竟,老是这样干也是不好的。一般常用的应该知道,省的在车间的时候工人问起来说不上来。就和这些未注公差啊什么的,我都是一开始了解后就知道了。但是感觉切削参数没有具体的参考标准很难把握,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凭加工经验,或刀具样本,设定初始值,然后根据实际加工情况微调,一般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加工经验,或刀具样本,设定初始值,然后根据实际加工情况微调,一般都是这样的。

呵呵,现在缺的就是这些呢?怎么弄?可不可以将你的经验切削参数分享一下啊,刀具样本一般的时候用不上啊,厂家不一样提供的也不同。

网友B:
我觉得你多去参考下刀具参数比较好,一般刀具厂家都会免费的提供一本参考书,刀具的材质不一样,加工参数也相差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多去参考下刀具参数比较好,一般刀具厂家都会免费的提供一本参考书,刀具的材质不一样,加工参数也 ...

感觉那个很不实用。有的要求转速达到将近15000,一般的机床是很难实现的,个别机床可以实现有的时候让厂家提供整套方案的时候给出的那些参数是不可行的。上次给我们配的液压刀柄的直径6个的加长内冷钻头转速是10000多吧,刚开始转钻头立马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多去参考下刀具参数比较好,一般刀具厂家都会免费的提供一本参考书,刀具的材质不一样,加工参数也 ...

由手册上提供的线速度取200的,加工直径有10mm的话,计算得到转速的话应该是6369.一般的车床肯定是办不到的吧。。。

网友C:
根据刀具性能 机床性能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刀具性能 机床性能计算

呵呵,请教一下怎么计算啊?有具体的参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请教一下怎么计算啊?有具体的参数吗?

手册上给的参数都是在理想状态下得加工参数,你要根据你们厂子现有设备和刀具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给的参数都是在理想状态下得加工参数,你要根据你们厂子现有设备和刀具的计算

呵呵,好的。我先摸索一下,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