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根部硬化层深度如何提高?

楼主(2011-11-03):
在渗碳热处理时出现齿轮根部硬化层深度偏小,请问如何改善?

网友A:
这是由于回热造成的,一般热处理工艺处理这个的办法不多,一个是在淬火液相办法,一个是采用齿根强力滚压处理,提高表面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由于回热造成的,一般热处理工艺处理这个的办法不多,一个是在淬火液相办法,一个是采用齿根强力滚压处 ...

谢谢指教!!! 淬火液的流动性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