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先镀铬还是先发蓝?

楼主(2011-11-03):
我有一大的工件,内孔要求镀硬铬,外圆要求发蓝,应该先镀铬还是先发蓝?如先镀铬可否在发蓝时被酸洗掉?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样做表面处理的喔。

网友:
这个是要用漆做保护的,就是后面一道工序不会破坏上一道工序镀层,就是把不需要做的那面用漆保护起来,稍微好点的电镀厂就可以做

网友(2011-12-25):
这个问题 很突出 期待中  不过这样的工艺不常见

网友:
先内孔镀铬,然后发蓝。典型工艺如枪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