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钣金箱体和柜体上的拐角处弧形面

楼主(2011-11-03):
实际中制作的箱体和柜体都是直角 如何折弯出来比较大的弧形面 例 R50的圆角弧形面 希望具体一点 加工工艺,从下料到成型

网友:
大半径圆角一样,没翻边约束就行了。或者边开槽,最后补焊。弯的时候用根据要折几刀计算每段圆弧弦高后用折弯机压时根据情况调整

网友:
有条件的话上成型模具,没条件一边一边折也可以,需要加个包角,可以焊接也可以螺接或铆接。

网友:
我以前的公司做过几套汽车门。用的圆钢管做的模具,然后慢慢的成型为所需要的弧形。如需检测的话就做个一比一的图纸出来对比下吧

网友:
有条件的话上成型模具,其实好多就拼接焊接的

网友:
谢谢你学习了,真的是有心人

网友:
用大的折弯模具就可以了,没人规定大模具不能折薄板,或者用模具压型不过太大外形的划不来。冰箱门的R角就是压的

网友:
数控折  应该没问题  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合适的圆管焊在上模就好了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做个小圆弧拼上去焊起来的,直接压压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