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作用多级油缸的结构,请教

楼主(2011-11-03):
求助!关于双作用多级油缸的结构问题!

关于双作用多级油缸的结构,本人接触的都是常见的多级双作用油缸,即在活塞杆上有一油口A,在缸体上有一油口B,

但是今天接触了一种新的多级双作用油缸,搞的我很迷糊,它的出油口A B都在油缸缸体上,和正常的活塞缸是一样的,三级缸,能够不受外力自由伸缩。

我接触的多级油缸很少,没能想明白这种油缸是怎样的一种结构,查手册也没找到,求各位液压同行,有知道的指点一二,本人在这里先谢谢了!最好有结构示意图!

网友:
油口都在缸体上,两级的双作用缸画过的,再多一级就很麻烦了,还没见过。

网友A:
这样的图对你有帮助。

网友:
求图求真相啊。。。。。。。。。

网友:
没遇到过,起重设备里的吗?

网友(2011-12-12):
搞不明白,有这个东西啊。发个图片见识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图对你有帮助。

骗人啊 ,就一个图片也不直接放上去,让我不见3分。而且是个二级缸而已。并不是楼主所说多级(三级以上)双作用(是不是真有啊?),后悔死我我了。

网友(2012-01-13):
在二级缸或三级缸的缸壁上钻通液孔,这个孔很小、很深(基本是通孔),工艺复杂,当流量不够时要钻多个孔。

网友(2012-06-30):
我手快 下载了!!坑爹啊

网友:
本来想发个图纸给大家看,发了几次不支持,缸筒结构为内、外缸筒结构,中间可以走油液,内外缸筒通过焊接或螺纹连接实现

网友(2013-08-08):
这中液压缸中间有专用油路,设计起来麻烦,加工起来更麻烦,价格肯定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