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导向衬套,选用什么塑料合适呢?

楼主(2011-11-03):
我想做一个导向衬套,与轴配合,轴用45#钢,衬套选用什么塑料合适呢???

网友:
                    尼龙       比较耐磨

网友:
我只知道聚四氟乙烯

网友:
试试,尼龙加50%玻纤。

网友:
而且尼龙料有自润滑性

网友:
要看轴的实际运转条件。如果是低速或者是不大的转速,可以用PA(尼龙),如果转速较高,建议使用聚四氟乙烯。

网友(2012-02-22):
你好,我公司-太仓力达莱特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耐热非金属材料的,原理就是用芳香聚酰胺纤维含浸改性酚醛树脂后进行热层压,然后再进行机械加工!特点是耐高温耐磨损绝缘具有自润滑性能等等!有需要请联系我,可以先试样!李健,15850265099

网友(2012-04-07):
用加铜的聚四氟乙烯。

网友(2012-11-23):
用MC尼龙 ,POM,U-PE 都可以
有钱可以买IG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