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砂铸6mm壁厚,40kg的大件什么办法能实现

楼主(2011-11-03):
各位,最近接到客人一套图纸,砂铸,6mm壁厚,大小:50.1" X 46.5" X 4.6",重量40kg左右,是个牙医设备上用的基座,A356-T6.感觉普通砂铸不是很容易,恳请各位支个招
先拜谢了

网友:
砂铸不是不可以,废品率高,缺陷很多,要铸几个选一个,成本高,你可以与他说一下,稍微厚一点,按你尺寸,起码有10个厚才容易保证

网友(点评):
如果多设计几个浇口冒口,是不是会好些?

网友(点评):
体积大了,多浇口也未必管用,何况很难多浇口配合,还是有先有后,我就玩这些铝合金的箱体,薄了,就是缺陷多,废品率高,没有办法,改金属型就可以,压力铸造,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知道压力铸造肯定没问题,但牙医设备上用的,量估计很难上的来,这么大的家伙,模具费将非常可观,客户未必接受,金属型也是,这么大的件,也有难度。22266998大些能细说多交口配合先后的难点吗?

网友(点评):
就是要分析流动状况,知道哪里是可能流不到的位置,在这里补充,说是这样说,具体玩要经验,没有经验白搭

网友(点评):
我听说有种真空吸铸的,能不能应用?

网友(点评):
那是消失模,砂铸造厂没有这些东西,想玩也没有设备,

网友(点评):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网友(点评):
下面有截图,请参考,看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太远了 我在河北

楼主:
我吧截图也附上了,请大家参考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是压铸的啊,要做砂铸难度有点大,但是看这个东西后面的应该是加强筋,加厚点应该问题不大,外形尺寸不变,把厚度适当放大,重要面放在下面,筋板朝上,多放通气孔

网友(点评):
压铸当然好了,但问题是这个件太大,模具费得要多高?估计客户承受不了。也或许是extrude或者stamping可以,各位给个参考意见

网友:
首先,拉挤和冲压都是不可能地,这个零件肯定是铸造出来的,压铸也分种类的,你这个产品数量多吗?其实还有一些铸造价格适当便宜点,第一个是真空铸造,或者低压铸造,这两个不完全相同,还有就是失蜡铸造,这两种第一种市面上应该比较多的,后一种要少点吧,我也不是很清楚,去找找看,问一下价格比压铸可定便宜。还有邪门的一个办法,我估计你不会采用的,说一下而已,去雕刻机上去雕刻出来!也可以做到这个形状,先用铣床加工到这个造型,留些余量去雕刻,

网友(点评):
产品数量不是很多啊,牙医设备上用的,或许低压或者失蜡铸造可以、真空铸造还见都没见过,如果要是雕刻机雕刻的话,那价格比铸造可高老了去拉,不敢采用啊

网友(点评):
恩,那就去找找吧~~我知道雕刻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说你是不会选择这种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