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螺纹孔端加扩孔的用意

楼主(2011-11-03):
请教 螺纹孔端加扩孔的用意。
如图所示,一般螺纹孔都是从端面直接攻丝,资料上也都是这样的说明与教导。
看过有在螺纹孔端面先钻大孔,后再攻丝,尺寸约图上红色字所示。
可以肯定的是绝非加工出错修改的,
不晓得这样做有何用意。
问题可能比较低级一些,还请各位老师不要见笑。

补充内容 (2011-11-7 21:22):
使用和不使用螺纹的径向孔 (Radial holes with and without threads) 2011.11.07

补充内容 (2011-11-11 13:23):
这是一个设计案例的探讨,不是加工细节和问题的讨论。从加工路子出发是找不到总结的。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8

网友(点评):
那个是为了让开螺钉头在此处的圆角,起让位作用的。不然螺丝头的断面不能完全贴到这个螺孔的断面上。

网友:
用黄线示意的扩孔大小似乎跟螺纹孔的尺寸不成比例啊.. 可能对螺钉有导向作用,容易对准旋合,尤其是平端的螺钉,猜想..

网友(点评):
回 老师 示意图是约略画的,让您见笑了。自己猜想可能不是对准旋合这个因素,会和受力变形或紧固效果有关吗?

网友(点评):
不晓得,这个扩孔的直径比螺纹大径还大么?

网友(点评):
是的,扩孔的直径比螺纹大径还大。约大0.5~1.0mm。有些孔深达4~6mm。

网友(点评):
减少了螺纹的旋合长度,也可能是为了适应螺钉和螺纹的长度,不确定..

网友(点评):
我接触过很多英国的零件都是这样的,沉孔比倒角更有利于螺钉的旋入

网友(点评):
回 chntod 老师 螺纹的旋合长度并未减少,如同是在沉头孔中再攻丝一般。

网友(点评):
老师不敢当..既然扩孔直径比螺纹大径大,旋合长度应该减少了吧,如果扩孔的深度再更深,旋合长度就变成0了.. 从cherry大侠的回复看,对导向应该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点评):
攻牙导向吧,不容易歪。是否????????

网友(点评):
一个是去毛剌,另一个是为料攻牙及后续上螺丝所做的鱼眼引导,通常在图纸上备注说明即可,不是必须画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不倒角时攻牙,牙端会有毛剌,不利于装配,上螺丝时一般需要一点引导位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指导

网友:
猜想:去毛刺,装配到底用

网友:
清理表面用的,铸铁毛坯之类的,表面不平整,螺钉没法紧固,需要先锪一个平台出来,都是一样的原因

网友(点评):
再请教 老师 锪孔的直径一般都会比螺栓头径大,而遇见的孔径只比牙径大一些,因此不解其义。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示意图可能画的夸张了,标的直径的尺寸是D+0.5~1mm

网友(点评):
不敢当,避开部分螺钉帽根部的圆角

网友(点评):
回 老师 不好意思,俺偷懒就没有用CAD画,只找了个现图用小画家改了下示意。

网友:
作用和倒角类似。我自己想的另一个理由是精密装配时螺纹配合挤出的细微毛刺不至于跑到结合面上影响精度

网友(点评):
回 杨天版主 若如您所说的,孔的深度应该不需要很深。请教 版主 是否会和紧固的应力区范围有关。

网友(点评):
老杨阿,这次你错了。:)

网友(点评):
呵呵呵,我是瞎说的。比较早的时候, 因为要做缸盖专用检具看法国人的发动机缸盖零件图,两种机型,一种是倒角,另一种是划窝,当时大家都很奇怪,理解为两个人设计的,设计风格不同。当时随口说了一句 上面的理由

网友:
扩孔是防止攻牙攻偏,但此图的扩孔是有问题

网友(点评):
回 hblilei168 老师,应该不是防止攻牙攻偏,牙孔的垂直度很好的,不像是手攻丝的。

楼主:
回 cherry  老师,除了“沉孔比倒角更有利于螺钉的旋入”,是否会和紧固的应力区范围有关。

网友(点评):
确实与应力有关,我不太肯定你这个设计的具体目的。但是,这种设计本身是有原理方面的出发点的。这个是螺纹连接结构里面的一个技巧。我手里有一本资料,有详细解释,不知道是否能找到

网友:
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原理。我们教科书里好像不讲。
国外机械教材里面有专门的解释

网友(点评):
可以请教 天水蓝 版主 能再多说一些些吗。感谢您。

网友(点评):
回 版主 昨晚找了半个夜,尚未找到,俺会再找找的。感谢您的资讯!

网友(点评):
版主同志,能给我们解解惑不咯?

网友(点评):
回 版主 经过几天的搜找,这样的设计和提高螺纹连接强度有很大的关联。您的回复是Y or N。

网友:
是不锪孔啊 主要是为了增大接触面积,保证连接强度。

网友:
个人认为是保护螺纹用的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是保护螺纹用的,也碰到过

网友:
靠这不就是防攻牙的时候牙不会冒出来吗,有这么多问题吗?我们这不都这么做的??再有就是牙条是搓出来的话上边有一点点是搓不到的倒一个大角就可以全进去,不然这东西干嘛用?

网友:
根据本人的经验,我认为,一般紧固用螺纹孔,是不会有意在螺纹端口处做一个台阶的。但一般用于密封用的螺纹,如园柱管螺纹则在螺孔端面锪一个小平面,用来安装密封圈。若是园锥管螺纹则是着重外观质量。

网友(点评):
回 qiuhongj 老师 所见到这样的螺纹孔是在一加工质量优良的铣削装配平面,少部分研磨的平面上也有的。

网友(点评):
若是研磨面,用作安装密封圈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看图纸有两种可能:

1、有利于沉头螺丝旋入,与端面平;

2、用攻丝机攻丝的时候,有利于认头。因为机用丝锥不分头锥二锥。

网友:
小细节,大智慧

网友(点评):
魔鬼都在细节里。O(∩_∩)O

网友:
这个是对接用的 我们经常这样做的

网友(点评):
是面与面的紧固,非对接。

网友:
个人认为  一方面 同倒角的作用类似 消除装配应力,方便攻丝 避免产生毛刺
另一方面 我感觉扩孔是为了提高装配螺栓的工作效率

网友:
消除应力,提高装配时螺纹强度。尤其是铝合金件的常见。

网友:
我的愚见,保护螺纹,还有就是便以安装

网友A:
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方便攻螺纹和螺栓安装对准,二是避让螺栓头根部的圆角,因为螺栓头一般都是挤压成型的,根部有一定的内圆角

网友:
黄色的沉孔应该是一个让位的吧,我也这么用过,就是不想让内六角螺钉超出平面,别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
一个作用是,在加工及拆卸过程中保护螺纹孔不被破坏,另一个作用是便于装配,尤其是在自动装配时,起导向定位作用。以上是个人理解。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丝锥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直接做螺纹的话  丝锥应该是承受不了了

网友:
1、在加工及拆卸过程中保护螺纹孔不被破坏,且可以旋合到底部
2、这样可以省掉去毛刺工序导向倒是第二了

网友:
是不是做沉头的镙丝呀。
还有,这样有利于保护石椎。。

网友:
哎~~无语  上沉头螺钉用的..........

网友:
扩孔的位置看好了
1.肯定不是螺栓头沉孔用的,那样螺栓用来干嘛的,什么都不联接?
2.也不会是避让螺栓头根部圆角,理由同第一条。
画个示意图看看,设计也没有遇到过这种结构,不知其用意何在。

网友(点评):
回 冷水流 老师 您的示意图深度不符,其余都是正确的。

网友:
猜想可能是做沉孔用吧,将螺钉头埋起来

网友(点评):
沉孔尺寸不对

网友:
套向意思吧,或导向吧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为了给半螺纹的螺栓让位置用的。如果这个螺孔是为了限制两个板的相当滑动,很有可能用这种半螺纹的螺栓。

网友:
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效果,不能太片面

网友:
为了便于定心,为装配工序有更好的精度。

网友:
应该是保护螺纹用的吧

网友:
为了是好攻牙,端面不出现毛刺,螺纹好旋

网友:
去孔周围毛刺,这是钻工的基本操作要领

网友:
我认为有多个用处,倒角,保护攻好的内牙,丝锥前端一小断是起导向的,扩大后便于丝锥进入,还有螺纹旋入方便。

网友:
材质为铝的常有这样做法的,铝件常在加工后还会有《振动》工艺,孔的口部毛刺会内返,损坏口部镙纹,就会镙母不好锁,沉头孔锁入时又能起到导正作用,特别是小的镙丝。

网友:
应该是避让螺杆底端的圆角吧

网友:
螺纹孔口扩这个沉头孔在机械行业标准术语应该叫“锪孔”,锪孔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孔口与孔中心线的垂直度,以便与孔连接的零件位置正确,连接可靠。在工件的连接孔端锪出柱形或锥形埋头孔,用埋头螺钉埋入孔内把有关零件连接起来,使外观整齐,装配位置紧凑。将孔口端面锪平,并与孔中心线垂直,能使连接螺栓(或螺母)的端面与连接件保持良好接触。
所以楼主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它的作用。

网友:
沉孔,多用于圆柱头内六角螺钉。

网友:
仔细看了这么多回复,好象都有道理,觉得大家还有一点没考虑到:并不是所有螺钉都是标准螺钉而且满丝。 有可能跟螺钉连接的工件和螺钉的形状和螺钉必须达到的效果有很大关系而这样设计,单凭这样一个示意图很难回答出一个标准完整的正确答案。

网友:
你这个是“锪平”??一般出现在毛坯面上,减小加工面积

网友:
有几个作用。
1、用于连接的零件与此零件通过螺栓连接时可以保证安装精度,两个平面不会因攻丝挤压而高出平面的螺牙产生间隙。
2、便于螺母方便旋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方便攻螺纹和螺栓安装对准,二是避让螺栓头根部的圆角,因为螺栓头一般都是挤压成型的 ...

比较赞同这个说法...但是像后来附图说明的那一层楼(具体忘记是哪层)里,既然被两层夹板被螺栓栓紧了,那么那个小扩孔还有必要么?

网友:
扩孔的用意是在攻牙是起导向作用,减少丝攻歪斜,螺丝拧进螺母能完全贴到螺母的平面。

网友:
受教了!应力区范围!哈哈,如果不说我是真的想不到这一点的!谢了!

网友:
图示孔端的倒角,是在你的攻丝完成之后进行的。其作用是去除攻丝时产生的毛刺,且便于螺钉装配。

网友:
我以前也遇见过,主要是调整旋合长度,仁者见仁吧!

网友:
一个是去毛刺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上面有东西(加入一个平面)会影响装配,而且一般这样的螺丝是平面螺丝。

网友:
版主观察好仔细啊!小弟还是头一回看到

网友:
如果能够说出来使用在哪的。因该更好分析

网友B:
1、孔深非常小,如楼主提到的0.1-0.3D,目的是改善内螺纹口部受力,因为螺栓连接中,靠近口部的几扣承担了大部分载荷,为防止口部受力过大而破坏,用加工沉孔的方式可以很好解决。有条件做个模型,用ANSYS分析对比,会非常明显。
2、沉孔孔深要比楼主所提到 的0.1-0.3D大得多,有时达到2-3D,目的是增长螺栓长度,降低螺栓螺栓刚度,降低相对刚度系数,从而改善螺栓的疲劳强度,和增加螺套的效果是一样的。

以上内容详见机械设计中螺栓设计部分。

网友:
是为了给攻丝起个导向的作用。也起个倒角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孔深非常小,如楼主提到的0.1-0.3D,目的是改善内螺纹口部受力,因为螺栓连接中,靠近口部的几扣承担了大 ...

有道理,兼具倒角去毛刺的作用。有时为了减少螺丝的种类也这么做。螺丝长,又不能把丝攻的太长,也会加段直孔。

网友:
看过一本书上有这个结构。那本书上讲的是安装一个外圆带台肩的螺纹套。作用嘛,可能应该是起保护作用吧。就是说楼主这个件大,而且材料是类似铸铁这样的,坏一个螺纹是很讨厌的事情。

网友(点评):
呵呵,我设计的很多零件都是这样有沉孔的,被不理解的人说了一通!

网友:
为了使螺纹端面能和配合面紧贴,或者说能让螺纹确实锁紧。此结构往往要涂螺纹锁固胶,安全系数很高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例如铸件等表面不是很平整的工件加工时用的,一是保证钻孔时候的精度,还有就是放垫片用。典型的减速机底座螺栓孔应该就是这个工艺

网友:
属于一个导成定位、防止攻螺纹时攻偏、车间工人都知道

网友(2011-12-07):
除了51楼的理由,   我认为:有些轴要双顶尖或一夹一顶 这个口是不是还有一个倒角? 有的话  可能这段沉孔就是为了给顶尖避让位置

网友:
上图 那个倒角为60度 顶尖的角度

网友:
一般用于清洁度要求较高的部位。以防铁削等进入结合面。

网友:
就是跟倒角的作用一样

网友:
除去倒角后比较好攻牙的解释
51楼的解释比较全面详细

网友(2012-05-05):
期待最后答案

网友:
去毛刺 攻丝导向

网友:
这个是从工艺的的角度考虑,在攻丝前先打底孔,为防止底孔打歪先要保证打底孔的那个平面要绝对平整,工艺上有的做一个工艺凸台出来,对于不方便加凸台的就忽这样的一个孔,对孔的平面度要求还叫高。当然这样做,螺纹加工的精度就比较高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这是一举多得的办法,从加工工艺考虑,有利于螺纹加工的正确导向;从装配工艺来考虑,有利于零件贴合面的结合紧密;从设计考虑,有利于将剪切力应力比较集中的零件结合面偏移,使螺栓不易折断。猜想的

网友:
导向,平整平面便于安装,清毛刺,保护螺纹,攻丝需要

网友:
也有可能是强度设计方面的考虑,纯属虚构。
有可能是借用件,不影响强度就没去掉。总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2013-09-01):
保护内螺纹的

网友:
没有绝对先进的设备,只有先进的工艺!

网友(2014-01-03):
一般都是用倒角,便于功丝也可保护螺丝不受损伤而采取的工艺方法,

网友:
      才看到,我也经常设计这样的螺纹呀。我的目的就是两点:第一减少拉力发生在表面防止拉裂母件,第二是公件螺纹因不能清根和避空,如果公件增加退刀槽避空就会大大减低螺栓的根部强度。      其它用途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呵呵 干过装配就会懂了

网友(2014-06-07):
避开螺栓的圆角

网友:
会不会这孔是装内六角螺钉的?

网友:
导向,去毛刺,保护螺纹

网友(2015-05-08):
很牛逼啊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