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磁力的大小控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2011-11-03):
永磁磁力的大小控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用PID轴向伺服,控制扭矩,需要转换再转换,

楼主:
可以再具体点吗,能给个图解吗。谢谢

网友(2018-07-14):
用软件计算,比如有限元仿真

网友:
改变距离,屏蔽等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长条状磁铁,长头两段是磁极,改变铁块位于磁铁在轴向上的位置,磁力也是变化的。
用圆柱磁铁,磁极径向分部,沿圆柱轴旋转磁铁,铁块保持位置不变的话,磁力还是变化的。

网友:
最典型的就是百分表座

网友:
利用GMM的磁致伸缩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