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产品刀具和量具不知道怎么搞,大家帮助看看

楼主(2011-11-03):
我报加工费10元
上头说贵要便宜一点
大家感觉多少能干啊
不锈钢304的材料

楼主:
感觉里边的小槽不好搞,有什么好办法没啊

网友A:
先说说多大批量吧,不然不好说

网友B:
何况还有不锈钢末子

引用 楼主:
感觉里边的小槽不好搞,有什么好办法没啊

加工费10元的确有点贵。仪表车打孔,粗车的工资应该不超1.5元,数控精车不超1元,槽用机夹内孔槽刀也可轻松搞定,何况槽宽公差几乎自由尺寸。6元已经有相当利润了。仅个人意见,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多大批量吧,不然不好说

说是一批1000来个
一年4到5批
真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费10元的确有点贵。仪表车打孔,粗车的工资应该不超1.5元,数控精车不超1元,槽用机夹内孔槽刀也可 ...

孔只有10个我们这边没有这么小的槽刀,槽深有方法测吗,要求+5丝本想用卡尺磨掉一点但是想想可能还是测不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孔只有10个我们这边没有这么小的槽刀,槽深有方法测吗,要求+5丝本想用卡尺磨掉一点但是想想可能还是测不 ...

什么地方啊买把刀都没有,用带表或电子内槽卡尺用线切割割成形,做一个内徑规对尺寸,5丝小问题,不满意还可以用内测千分尺改装。这种公差只能加,超1至2丝没人会找你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地方啊买把刀都没有,用带表或电子内槽卡尺用线切割割成形,做一个内徑规对尺寸,5丝小问题,不满意还 ...

偶们这是个小小镇,东西不全是正常的事,话说货全的大公司也不能在这开啊那一年才赚多少钱我们这一个店一年也就卖千把万的货,不知道那边东西全一点,我江苏的

楼主:
淘宝上我也问过了没这么小的槽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