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光洁度不好,求教

楼主(2011-11-03):
车床主轴转速1200,进给120,材料35号钢,车外圆弧出现明显刀痕,用的手磨刀…光洁度要求3.2加工背吃刀量单边1.5左石,关键是其它车床也用的想同车削参数,光洁度还好…请教高手最可能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A:
可以试试在提高些进给量或者适量调整刀具角度

网友B:
是不是机床没调试好啊,比如水平,地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在提高些进给量或者适量调整刀具角度

进给量和刀应该问题不大,换N次刀了效果还是一样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机床没调试好啊,比如水平,地角。。

谢了,还有这会和主轴轴承相关吗

网友C:
旧机台多半是轴承问题吧
厂里进了新机台试车圆弧也是刀痕严重,后来叫厂家来看,调了伺服参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还有这会和主轴轴承相关吗

主轴轴承,拖板间隙,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果主轴轴承是用润滑脂润滑的可能轴承进水得更换,润滑油润滑的得预紧轴承。拖板间隙可用塞尺量,有塞条的预紧塞条,固定式的磨压板,一般有两到三丝间隙即可

网友:
楼主 车床用的 刀台是 什么样的?  如果是电动刀台 估计是刀台近期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机台多半是轴承问题吧  厂里进了新机台试车圆弧也是刀痕严重,后来叫厂家来看,调了伺服参数就好了

请问调的是哪项参数?我这是凯恩帝系统的

网友:
我正在修这个毛病,全拆啦,重新组装,等两天我会告诉你结果。

网友D:
第一,X、Z轴两根丝杆轴承和支座间隙大,松动。第二,机床震动。第三,调整主轴轴承间隙。第四,调变频器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X、Z轴两根丝杆轴承和支座间隙大,松动。第二,机床震动。第三,调整主轴轴承间隙。第四,调变频器的 ...

请问变频器的参数是哪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还有这会和主轴轴承相关吗

也有一定的关系,轴承坏了会机床会发震的,做出来的光洁度就不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