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永磁体,磁化方向为轴向,请教

楼主(2011-11-03):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直线电机的永磁体的磁化方向为轴向。
轴向是什么方向? 我们需要的永磁体尺寸规格为100x14x4(mm),长方形。

请问到底哪个面是N极,哪个面是S极啊??急急!

网友A:
放在光滑的平台上 就跟指南针一样 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光滑的平台上 就跟指南针一样 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貌似不可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不可行吧

试试不就知道了 !!绝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绝对可以

好的 我一定试试!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