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曲面上画曲线

楼主(2011-11-03):
曲面上怎么画曲线啊。。。。

网友A:
用什么软件啊 ,说清楚 ,

楼主:
ug的当然了。。。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啊 ,说清楚 ,

我用的是ug6的,,,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用投影,先在一个面画,然后投影到曲面 ,我画篮球也是这样画得

网友A:
我用的是PRO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PROE

篮球画的很好

网友:
有个曲面上直接画线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