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转速在70-----4000转任意可调的,功率2.2千瓦的立式电机

楼主(2011-11-03):
我需要转速在70---4000转任意可调的,功率2.2千瓦的立式电机,请问;是什么型号的,哪里有生产的。

网友:
没有这种电机,范围太大了,即使能直接调速,也没法稳定,要用行星差速,用两台电机的差速实现一个合成速度,

网友A:
用个普通电机加一个变频器。由于变频器输出频率可为为0-400Hz,从字面上看,可以认为楼主的要求可以容易达到。
2.2kW的小电机,用变频器控制2极电机,使用转速6000r/min的事情做过;4极电机,最大到18kW, 使用转速50r/min-1000r/min的事情经常做。但没有一台电机从70r/min一直用到4000r/min的经验。
只不过2.2kW的小电机和配用的变频器一起,所值也有限,用实物试它一试也无妨。不成功电机和变频器也不会坏,没有损失。
用在低转速下的电机要强制冷却,就要用到所谓变频电机了,我用皖南和贝得。
具体型号应该是YVF2-100L1-FF215,其中100L1是机座号,FF215是法兰号。
电机的功率对应于转速,100L1在1500r/min时的额定功率2.2kW。

网友:
这么大的调速比,用变频电机+变频器是很难达到的,,尤其是低速、带载情况下,电机可能不旋转。。再则就是能旋转,长时间工作,电机发热也相当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普通电机加一个变频器。由于变频器输出频率可为为0-400Hz,从字面上看,可以认为楼主的要求可以容易达到 ...

您好;我联系了一家上海的,他说;他哪里生产2.2千瓦,转速在60------6000转,要价变频器的。看了您的解答我有些犹豫了,他们的电机能达到吗。

网友(点评):
扭矩还够用不?

网友:
不知道这样行吗,用变频器+可变绕组电机,当低速时可改频率的同时改变电机绕组接线方法(这个你应该知道),这样可以在低速时可以让扭矩不会降的那么低,当高速时相反,这只是我的见解,具体我也没试过

网友(2013-12-16):
引用 网友A:
用个普通电机加一个变频器。由于变频器输出频率可为为0-400Hz,从字面上看,可以认为楼主的要求可以容易达到 ...

这个立式的电机是不是用于水泵啊,可以用内循环水冷电机。
一般立式的大多用于水泵
但是这个变速范围,普通的电机轴承很快就坏了,特别是在4000RPM。
需要用绝缘轴承,防止轴电流(内循环水泵则不用)
用高速油脂。
电机转子动平衡要高一个等级。

网友:
新人,不懂,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