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线分孔,求救

楼主(2011-11-03):
我们加工的工件大部分都是管状的 ,也就是中空的, 要在端面上画中心线, 钻孔,  经常用分的是 4 5 6 8 10 12 个孔。

不知道大家都怎么分啊? 怎么才最准确啊? 我们分出来的, 多多少少都会有偏差。  现在以300的中心线为例子, 高手们能给分下嘛。 谢谢了啊!

网友A:
这个有个公式,可以看看书籍

网友:
找一块等径钢板,用分度头做模,使用模板会好些

网友:
搞个钻模加工

网友:
直接用分度头划线 你哪几种孔数 是最简单的了, 手工划规划线 多少都有些误差

网友B:
估计楼主说的是小批量生产或是单件加工。做钻模不划算。你可以在零件中间镶块木板,再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说的是小批量生产或是单件加工。做钻模不划算。你可以在零件中间镶块木板,再划线。

支持楼上的观点,运用一个与内孔同等大小的木塞就变成实心的了。

网友:
如果内孔是加工过的,用寻边器找下中心,通过数显再等分就很准确了!

网友:
用个板子做做个模板,不用画线可以直接钻了

网友:
炮塔铣圆周分打孔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个公式,可以看看书籍

哪里有这个公式啊 没有找到啊

楼主:
模板肯定不行 中间加个木板啊什么的更不可能,我们做的各种各样的中心线但是相同的确实很少 每天分这些孔都快疯掉了

网友:
手工划线用分度头,但是那样的话关键在于打样冲,精度高的话直接上加工中心

楼主:
难搞死了 今天一个外径245 内径200 长4000的管子   中心线220 两头端面钻孔 8个 简直快死了

网友:
用分规分,多少都有些偏差。要精确点划线的话,还是计算坐标值。换两方向高度尺划线。坐标可以直接在CAD上标出

网友C:
等分圆划线是钳工基本工,划线不许用尺,不要计算,只用划规样冲和锤子,千万不要用尺,不然计算得越准误差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分圆划线是钳工基本工,划线不许用尺,不要计算,只用划规样冲和锤子,千万不要用尺,不然计算得越准误差 ...

空心的管子端面 怎么等分啊 我们的钳工就晕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