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铰刀 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1-11-03):
新手 ~如题~有没有视频看看~

网友A:
i没听说过有什么端面铰刀,但是锪刀是有的。孔口加工。

网友B:
其实就是一把端面有一刃过中心的铰刀,盲孔加工用,主要是铰孔,兼孔底面刮平。这是我们还没完成的一把刀,

网友(点评):
原来是修孔底的端面 ,我还以为是修外端面的~

网友(点评):
端面有一刃过中心的铰刀铰孔,兼孔底面刮平????????感觉这样的刀底部切削时,会影响孔径。不知有人用过没有,有点象是铣刀。

网友(点评):
很多时候当你的盲孔光洁度要求高而且是平时都会用这样的刀具。至于振刀的话你放心,有些还用来半精加工。

网友(点评):
是平底时

网友:
好像没有见过,市面上好像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没听说过有什么端面铰刀,但是锪刀是有的。孔口加工。

我也是刚从工艺书上看到的,说的端面铰刀可以修正孔轴线和端面的垂直度,

网友:
没拍清晰。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一把端面有一刃过中心的铰刀,盲孔加工用,主要是铰孔,兼孔底面刮平。这是我们还没完成的一把刀,

修德是小面积而已,只有叫空咯

网友:
奥        还有端面铰刀哦

网友:
好像加工孔蛮危险的么,会不小心把孔搞大的。

网友:
还真没听过   学习学习。

网友:
没有听说过,真想见识见识。

网友:
端面铰刀,没见过,学习学习。

网友:
没用过,我铰孔底面空开点,吃多铰刀容易断!盲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