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工位如何装夹圆柄钻头和莫氏钻头

楼主(2011-11-04):
如果如图这样做个莫氏套直接上钻头钻进去出来是否可行,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带不出来,大家一般是怎么装夹的?

主要是15-35的钻头,阀门类产品

网友:
具体怎么装夹的 我没注意,但是带出来是不会的 ,除非你钻头歪了 或者锥柄有磕碰

网友A:
不会的,普通立钻上的钻头不都是模式刀柄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普通立钻上的钻头不都是模式刀柄的么。

但我这是数控的,普通的都有时候拉出来,数控的拉出来就是事故了

网友:
阀门没有做过,以前做射流器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角度,一般都是上车床车出来的,钻的没有搞过

网友B:
这个是做的带扁尾莫氏圆锥刀柄BT 40-M4?有点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这是数控的,普通的都有时候拉出来,数控的拉出来就是事故了

恩,确实有时候普通的也可能拉出来,装的时候得使点劲往里装吧,我用摇臂钻的时候就拉出过来。用数控的确实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有什么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做的带扁尾莫氏圆锥刀柄BT 40-M4?有点像的

这就是莫4的锥套,什么叫有点像啊

网友:
15-32的直柄钻头用ER32的装夹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不是主轴,是刀架上的

网友:
在钻头后面攻丝加拉杆,就像上大铣刀那样

网友(点评):
额,高速钢攻丝还勉强强,合金钻头攻丝不如做非标钻头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