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后退现象,如图。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楼主(2011-11-04):
有一设备自重6.5T,平移采用1.5kw(减速比1:20)的减速机+变频,二级变速采用1:58的驱动装置驱动行走轮,设备在平移过程中由于需用顶住圆管,接触处是硅胶,产生后退现象,如图。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复件

网友:
用自锁减速机 比如蜗轮蜗杆  或者加抱闸

网友:
有条件的话改用气缸就好了  自动伸缩 压紧力不变

网友A:
后退是类似碰撞后往后退的过程么?现在的速度控制过程是怎样的?用测距精确定位的方式应该可以,再加上带自锁的驱动装置,猜想...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啊,建议上传图纸

网友:
刹车滞后了吧?如果用行程开关控制的话,调下开关位置早点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退是类似碰撞后往后退的过程么?现在的速度控制过程是怎样的?用测距精确定位的方式应该可以,再加上带自 ...

后退是类似碰撞后往后退,速度是0.8m/分钟,采用点动,当硅胶皮硬向上贴,整机往后退,但要求硅胶皮贴紧圆管外壁。除自锁住主动轮,有必要增加小车与轨道的摩擦力?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呵呵

网友B:
建议用液压推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液压推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需要行走的距离太长,不是没考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