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测量立铣刀的尺寸可以用卡尺去卡吗?

楼主(2011-11-04):
求教一下,测量立铣刀的尺寸可以用卡尺去卡吗?
用卡尺去卡会不会对刃口有影响?

网友A:
看你是检验还是选刀了,检验一般是用千分尺,现场很多用卡尺的,没什么问题,要怕损伤的话那你还加工不加工零件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检验还是选刀了,检验一般是用千分尺,现场很多用卡尺的,没什么问题,要怕损伤的话那你还加工不加工 ...

lilei说得有道理。但是在现场,有些小直径的立铣刀用卡尺一卡就会有刃口微崩的情况。

网友:
铣刀好歹是高速刚吧?而好点的卡尺也不过是拿硬不锈钢做的。两者的硬度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还怕尺把刀搞坏?

网友B:
楼上的大哥,零件强度不光和材料有关,还和尺寸有关吧!!!测量的时候还是注意点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大哥,零件强度不光和材料有关,还和尺寸有关吧!!!测量的时候还是注意点就是

恩。如果刃口很锋利的话,测量时候用力大一点,也有可能把刃口破坏吧。

网友:
选刀当然用卡尺了,不然你用对刀仪好了  绝不会担心碰坏刃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如果刃口很锋利的话,测量时候用力大一点,也有可能把刃口破坏吧。

量肯定是用卡尺去量,不过量得时候注意点,不要磕碰了

网友(2012-12-04):
用激光测量仪,可以无损检测

网友:
卡尺就能让刃口崩刃的刀也太猛了吧。。。卡尺也就是个工具钢,到最低也要是高速钢。除非刀是焊接金刚石的,怕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