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捷3050摇臂钻,如何解决主轴变速油缸接错多根油管?

楼主(2011-11-04):
讨论,中捷3050摇臂钻,在无图纸, 如何下手解决主轴变速油缸接错多根油管的问题?

既无图纸 又无经验 而且接错3根以上油管,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

网友:
将错就错说一下,仔细看一下上端的油路分配阀块,上面有钢印看清楚就可。但要知道各轴的顺序和轴上的油缸接口上下,随机说明书上有。

网友:
最简单的是找一个好一点的机修师傅

网友:
用小学生用的修正液。在拆的时候一定要把上面全弄干净,下来后不要用油擦。这东西附着能力很强,不易掉,但怕用汽油洗。最好是注意一点。各缸上也要做记号。

楼主:
看号 和 找维修工 谁都会,我想讨论的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
呵呵!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开始钻床有几个挡位没有。我判断是变速油缸卡死了。就把油缸拆一个洗一个,装一个。也是怕弄错。结果徒弟装的时候还是搞错了一根油管。装好后。由于操作工没在。我们就随便试了下。各个转速都有。就收工了。结果第二天操作工跑来说转速乱了。呵呵当时我还没怀疑是接错了油管,以为是清洗不够彻底。又从新拆洗了一遍。问题照旧。这可怪了。在仔细观看机床转速。应该各个转速都有。只是靠目测的。这才怀疑是接错了油管。因为我洗第一个的时候徒弟就拆了第二个。装的时候可能把后面的油管装到前面来了。才造成这样的结果。拆的时候还是做个记号稳妥点。

网友:
没管路图麻烦点。一个个转速对吧!看看油管有没有能互换的。能互换的就有可能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号 和 找维修工 谁都会,我想讨论的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有个笨笨的办法别见笑:把3根接错的油管先拆开,按一下动作开关,譬如【锁紧】,看哪一根出油,把这根管和接头一个个套,总有个会套上,液压油有点浪费。认为不行千万别试

网友(2013-11-20):
出厂时上面有编号,好好对一下就行了。

网友:
找别人一样的:这个设备比较普遍。拍照片对照管路

网友(2014-04-11):
中捷Z3050摇臂钻的油路管很明确的,而且可以网络查看中捷Z3050说明书和油路管图的。变速箱内的油路管都有钢印标记的,仔细查看就明白了。

网友:
出厂时油管接头螺母处就有编号的,有十五个字了吧